[手机] 给苹果iPhone8换电池,背胶又拉断了。。。。

楼主(2023-02-26):
今天给朋友的苹果8换电池,背胶又拉断了。。。。。
请教一下各位大神,拉手机电池背胶有什么技巧吗?谢谢了

照片没多照,只有一个拆开屏幕的图:

背胶拉断只能这么干了:
1.把手机电池电放光
2.用电吹风一边吹一边翘
3.不要用力过猛
4.背胶镊子可以拉了再拉一下
5.反正这么干旧电池肯定报废了
6.反正也换新的了,旧电池废就废吧,也用不到了。
换电池发现了这些问题:
以前换过苹果6,还有一些其他品牌手机,发现苹果8太难拆了:
1.拆屏幕四周胶水多
2.螺丝太小了
3.排线插头太小了
4.结构太紧密了
5.恢复时屏幕插头插了半天
6.屏幕排线不仅小,不仅线短还窄,居然有三个插头
7.电池插头也小,也插了半天。
总结:
随着科技的进步,数码产品越做越精,配件越做越小,数码产品集成度越来越高。
所以感觉手机会越来越难拆。
作为打高端品牌的苹果手机,运用了很多很多黑科技,肯定更难拆。
再想一想,苹果手机也不算贵了,比如某为手机,肯定也难拆。
所以本人技术不行,只会瞎鼓捣。
以后苹果8以上的手机,不帮忙换电池了,太难弄了。
费力未必讨好,再给弄坏了,还得遭埋怨。
谢谢大家观看!!!
还有!看完帖子了,懂得拉背胶的朋友麻烦传授一下经验呗,谢谢了!!

网友:
可以换新机了吗?

网友:
凭手感 阻力大就拉的轻点 反之可以稍微用点力 卷胶条也有讲究

网友:
慢慢拉,注意角度,还是很容易拆的

网友:
力度掌控好

网友:
断了好多次了,没一次能拉完整的,所以这类手机刚好是金属外壳,我是直接放加温台调到80度,放一会,再插入塑料片,一下子就分离了

网友:
是不是楼主拉的太急了

网友:
就是不让修。

网友:
不能使劲拽,用棍子卷在棍子上慢慢转!

网友:
和胶的好坏,还有时间的长短有关系,有的很好拉,有的直接就断一截一截的

网友:
多次给SE、果7、果8换过电池,背胶都是扯出来2~3cm就断,然后就是大一字批上场,撬开一个口子后,一字批批头裹上一层布料,边撬边将电池提起,OK。注意一字批要卷上一层布料,否则会太锋利戳穿电池放烟花,本人试过一次。买电池送的塑料撬棍就是摆设,根本没用,一撬就废。

网友:
垃圾的背胶设计
没有加热设备
就没有一次完整顺利下来的。

网友:
上热水袋会容易一些

网友:
镊子夹住后慢慢旋转卷拉,适当加点酒精

网友:
我换过五六次苹果手机各型号的手机电池,无一例外都把电池背胶拉断了,只能撬出来,所以,我安装新电池后都不用配的背胶,都是用一点点普通的双面胶....

网友:
应该是用注射器吸酒精,拉拉,顺着封隙滴点儿酒精再拉

网友:
我拉小米的机子也是拉断了
直接热风枪对着缝隙吹?温度多少好?80度?

网友:
有细缝后加点酒精

网友:
估计还得慢慢来不能急

网友:
这个设计有点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