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一条不好用的充电线计划剪了当电线,才两心

楼主(2023-02-26):
忘记哪里来的一条线,电流只有几十于是说剪了头,留作电线用,结果剪开一看,这样子。

网友:
充电线就是这样,不支持数据,不支持快充。

网友:
冲小电流的

网友A:
5V1A很正常啊

网友:
冲电线可不都这样的呢,又不是数据线

网友:
直接扔了吧,用红包撸的都没这么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5V1A很正常啊

usb表几十毫安,所以不想用了,

网友:
一般的单独充电线好像基本都是两根线

网友:
太细了,其他的也不够用。

网友:
线这么粗?多大电流

网友A:
引用 楼主:
usb表几十毫安,所以不想用了,

几十毫安是别的原因导致的,毕竟怎么也不可能几十毫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几十毫安是别的原因导致的,毕竟怎么也不可能几十毫安

这个问题我也奇怪,也可能是插头氧化,也可能是协议头必须4线,同时实验了别的线电流大,才淘汰这条线

网友:
罗马仕的两米的typec充电线,快充不行了是怎么回事呢,能充电 很慢

网友:
本来就是用来充电的,没有数据输入功能,所以只有两芯。

网友:
充电线就是这样2根线,只要铜线芯够粗就是好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问题我也奇怪,也可能是插头氧化,也可能是协议头必须4线,同时实验了别的线电流大,才淘汰这条线 ...

应该氧化的几率大,毕竟很细的线也能超过几十毫安的电流

网友:
换个好点的线就能过大电流

网友:
这么坑,将来遇见了,连接电脑无反应,还以为设备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usb表几十毫安,所以不想用了,

利用导线内阻,可以当限流电阻接在LED灯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