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给加减乘除CN3022对讲机制作充电底座

楼主(2023-02-26):
手里有两台加减乘除CN3022手置频对讲机,U段400-470MHz带收音机,声音洪亮,但是接收差强人意,是几年前10元一台从本地ham那收的,没有充电器,这几年来偶尔拿出来玩玩,每次充电都用大夹子夹着充太不方便。这几天在折腾手里的对讲机,就想着给它做个充电底座,手头没有合适的低压8.4V充电板,用市电的又嫌体积太大,充电部分直接外置,借用成品充电器的输出,底座整体采用1.25mm厚PVC板切割,哥俩好胶粘,里面只有电极(以前朋友给的大概0.3mm厚黄铜皮材料裁剪制作)和固定对讲机的卡槽,搭焊了3.6K电阻串联一个贴片led(之前淘的几元一堆的贴片)用来指示外接电源极性是否正确,看图吧。

网友A:
手工不错,弹片看着挺像那么回事儿

网友B:
数码之家的居然不改平衡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工不错,弹片看着挺像那么回事儿

铜片不厚,尖嘴钳+3mm钻头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数码之家的居然不改平衡充,,,,,

这个电池没有引出中间电池电极,如果改平衡充,需要把电池给拆了,这样就越来越麻烦了

网友:
手工不错,能正常使用就是赢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