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出一批高显色指数R95 双色温LED筒灯 铝壳 可连蓝牙调光调色

楼主(2023-02-26):
出一批高显色指数R95 双色温LED筒灯 铝壳 可连蓝牙调光调色

做工比较好的筒灯,单只吸塑包装,拿货时产品有些破坏,从中挑出一些成色好的(99新),以及表面有些相对轻微破损的(瑕庛款),用得到的朋友,性价比还是非常高的;
这款筒灯比市面在售的款式,做工和用料明显高出一大截
其它不说,单单是拆出LED模组和驱动电源,自己去买一套筒灯外壳,也可以轻松组装出一套高显色指数的LED筒灯
简单来说,能接受外观的,拍瑕庛款是最划算的,99新的数量不多

价格:4.5元起
链接: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3-c.w4002-6762964112.13.4b5a4735BP6pFF&id=704911518571

高档LED筒灯,支持蓝牙调光调色温,也可以开/墙壁开关切换色温
高显色指数R94.6,还原真实照明色彩
外置电源,筒灯寿命长
无频闪设计

特别说明:
一.99新是指筒灯表面无明显破损,外观相对较好;
二.瑕庛款是指筒灯面环处,有些刮擦或者损伤,但相对较小,如果能接受外观,也是可以使用的(主要优点是性价比高)
用于二次销售,或者对外观要求较高的朋友,请勿拍下!!!

一.开/墙壁开关切换色温亮灯顺序:
1.白光和黄光同时亮
2.仅白光亮(黄光不亮)
3.黄光全亮,白光微亮
4.连续开/九次,灯光会抖动,可以配对蓝牙
二.整灯尺寸:
1.面环直径:95mm;
2.开孔尺寸:75-85mm均可;
3.整灯高度:40mm(驱动电源外置);

三.LED驱动电源DC输出端有四条线,LED模组上面有四个焊盘,LED模组上面有标注好线材的颜色位置:
1.电源DC输出端棕色线,接LED模组上"V+棕"焊盘;
2.电源DC输出端蓝色线,接LED模组上"GND蓝"焊盘;
3.电源DC输出端黑色线,接LED模组上"PWM-W黑"焊盘;
4.电源DC输出端白色线,接LED模组上"PWM-C白"焊盘;

四.LED模组
1.尺寸:45*45mm;
2.基板材质为铝基板;
3.厚度约145mm;
显色指数R94.6
R1-R15
网状图
筒灯正面
另一张图片
筒灯背面,单只筒灯吸塑包装
驱动电源外置
背面标签
LED模组
PWM芯片
电路板固定紧密
电路板正面
电路板背面
BT蓝牙芯片
单只筒灯重量

网友A:
用得到的话倒是挺好的。拆LED用也可以,输出电压居然这么高,LED灯头是串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得到的话倒是挺好的。拆LED用也可以,输出电压居然这么高,LED灯头是串联的? ...

这个是恒压型的电源,可能是为了整灯的效率最高

灯珠应该是多颗串联的

网友B:
蓝牙是用哪个app呢
好像是5.5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蓝牙是用哪个app呢
好像是5.5起了

OP智能家庭

LED模组+电源,一套4.5元,配一个筒灯外壳,就可以组成一套R95级的高显指筒灯

5.5元是瑕疵版,外观有损伤,就看各人的接受程度了

网友:
多少包邮呢

网友C:
几个包邮 还有的优惠吗

网友:
白光亮度多少,多少包邮

楼主:
10-20只包邮非偏远区域吧
三公斤内都行,同等一份运费内,多拍点更划算,请多多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C:
几个包邮 还有的优惠吗

10-20只包邮非偏远区域吧
三公斤内都行,同等一份运费内,多拍点更划算,请多多理解

先下单的,尽量发成色好的
成色好,比啥都强

网友C:
引用 楼主:
10-20只包邮非偏远区域吧
三公斤内都行,同等一份运费内,多拍点更划算,请多多理解

这个灯连蓝牙控制器 最多能同时控制几个灯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灯连蓝牙控制器 最多能同时控制几个灯

一个灯有一个独立的编号,理论上能同时控制的灯,不限数量

楼主:
新增加一个选项,就是外观有破损(或者划痕)的成品筒灯,也可以使用,就是外观差一点
价格便宜:3.9元一只,
主要是想着比我自己拆,能节省一些时间,提高工作效率

这个灯功能正常的,如果自己能接受外观差,也可以用,或者装在其它位置(如仓库,柴房之类),或者自己买个筒灯外壳,组装成一个全新的R95高显色指数的筒灯了,这也是一个方法
外观不保,外观不保

三.面环有破损6W筒灯整灯(外观不保,功能正常),筒灯也能用的,就是面环可能会有划痕之类,总之对外观要求不高也可以使用,如果不行的话,就当买高显LED模组和驱动电源了,自己换一个筒灯外壳;

链接: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3-c.w4002-6762964112.13.65bc47350Mq2ZS&id=704911518571

楼主:
高档LED筒灯,支持蓝牙调光调色温,也可以开/墙壁开关切换色温
高显色指数R94.6,还原真实照明色彩
外置电源,筒灯寿命长
无频闪设计

网友C:
这个 怎么连接蓝牙控制?手机需要什么app  op的app试了连不上 不知为何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 怎么连接蓝牙控制?手机需要什么app  op的app试了连不上 不知为何

用OP智能家庭这款APP
不过使用蓝牙的话,家里要有蓝牙网关

如果家里没有蓝牙网关的话,就直接使用开/关墙壁开关,来切换色温了,也很方便的

楼主:
一.开/墙壁开关切换色温亮灯顺序:
1.白光和黄光同时亮
2.仅白光亮(黄光不亮)
3.黄光全亮,白光微亮
4.连续开/九次,灯光会抖动,可以配对蓝牙
二.整灯尺寸:
1.面环直径:95mm;
2.开孔尺寸:75-85mm均可;
3.整灯高度:40mm(驱动电源外置);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用OP智能家庭这款APP
不过使用蓝牙的话,家里要有蓝牙网关

好吧 开始还以为可以直接手机蓝牙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吧 开始还以为可以直接手机蓝牙连接

是连接APP使用的,不是像蓝牙音响那样的用法;
其实很多用遥控器和APP控制的,到最后还是开/关墙壁开关切换色温最实在

筒灯有没有安装好,照明效果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