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iPad min2不开机维修-硬盘原因导致

楼主(2023-02-26):
坛友寄修mini2不进系统,说刷机也不过,对了,我不是騒版,曾经的S版,哈哈哈!

收到复测确实如此,上加热台

拆机,估计是首拆,里面很新

拆下屏幕及主板屏蔽罩

来张特写

根据故障现象,初步判断为硬盘坏引起,先按硬盘问题来修复一个个排除,快克861直风枪拆下带胶东芝16G硬盘

之前讲过,即使硬盘坏,只要没有短路,基本都可以读出底层资料的

再把备份的底层写入好的硬盘,这里我用的海力士32G

好硬盘植好锡

主板焊盘上的胶清理干净

焊上32G硬盘

是否硬盘问题,就在于是否能刷机通过了

最后刷机成功,等于扩容32G了

装机,清洁机内,保持内部干净

因坛友还不确定ID密码等,平板暂无法激活,就先寄回了

维修完成,判断没错!
END

网友A:
32G能干什么用 海底捞点餐机都256了

网友:
好厲害的樣子

网友:
高手高手高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32G能干什么用 海底捞点餐机都256了

坛友不想扩容大点,因为这款机二手也超级便宜的,就是只想修好不开机能用

网友B:
不记得以前的ID ,就是不能用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记得以前的ID ,就是不能用的了

要解锁才可以用

网友:
我有个也这样了。ID密码都忘了,开机也和你贴里的一样,要换硬盘,是不是去网上买个码写进硬盘就可以规避原来的ID密码?

网友:
围观先,高手,不仅能植锡更换硬盘,也能写码破解

网友:
违规大佬图文直播,之前看某手的那些视频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