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STC15W408AS九档两键简易点焊机

楼主(2023-02-26):
新人发帖:欢迎各位大佬莅临
因为对单片机不够了解,所以,关于单片机部分如果觉得有问题,欢迎留言指正:

下面是程序:
欢迎论坛老人,帮忙看下程序,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哈。

补充内容 (2023-4-8 15:20):
不能改了吗?实物做好一段时间,不过一直都是断断续续的测试,今天算是验证完毕,电路没什么问题,只不过有些地方需要优化和升级,程序也修...

补充内容 (2023-4-8 15:22):
蜂鸣器准备用贴片的,所以需要增加一个三极管用来驱动(如果没有追求完美的要求此电路已经可以使用),另外2.54排针处需要添加定义,方便使用....

网友A:
MOS管驱动 用 SX1308  升压到12V进行驱动比较好一点

网友:
不能记忆,也就那样

网友B:
没家元了 下载没币- - 帮你看不了

网友B:
pcb部分可以参考开心果那个 然后加上tvs

楼主:
引用 网友A:
MOS管驱动 用 SX1308  升压到12V进行驱动比较好一点

看的时候稍微认真些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家元了 下载没币- - 帮你看不了

好像没办法设置零家元吧?这是默认的,我没动

楼主:
谢谢,已经打板了,准备回来验证下

网友C:
找人帮忙看就弄到网盘上

网友D:
坐等楼主验证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D:
坐等楼主验证结果

理论上是没问题的,希望如此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找人帮忙看就弄到网盘上

好多,已经上传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xNScUv1el0f_sIB1aS7z8Q
提取码:efwr

楼主:
引用 网友B:
pcb部分可以参考开心果那个 然后加上tvs

这是用来练手的,后期会参考那个@@方旭 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家元了 下载没币- - 帮你看不了

已传。可下载。链接:https://pan.baidu.com/s/1xNScUv1el0f_sIB1aS7z8Q
提取码:efwr

网友:
U13是做自动检测吧,右上角那个12V+,到底是BAT+还是OUT+?12V是电池升压后得到的,那么电池没有12V吧。

网友:
数码管不建议把限流电阻放公共端,会造成不同数字亮度不同,应该在每一个阴极加限流电阻。

网友:
而且阴极需要三极管驱动,单片机整个IO的吸收电流能力有限。想到什么说什么,所以回复了这么多,不是水积分,望管理员手下留情。

网友:
不错,简单,等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