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库仑计0-100V/0-20A

楼主(2023-02-26):
库仑计0-100V/0-20A

库仑计积分商城第二次兑换

兑换1份是两只,包邮非偏远

直流电压电流表头,0-100V,0-10A
高精度四位半 00.00v 00.01分辨率
电流 00.000a    0.001a 分辨率
电压范围 0-100v
电流范围 0-20a  超过10A需更换输出红黑线,后期会出更高电流版本
显示功率
库仑计(可用于电池充入容量 或者放出电量)
显示运行时间
显示机器温度
24小时误差低于0.03v (90%电压区间没有误差)
电流最大误差0.03a (60%区间没有误差)
手工制作,仅作为测试使用,限量出售40只,作为测试样品售出,收集产品性能,故障等信息,
同类产品淘宝40-45一只。。包邮仅限非偏远地区,偏远地区不出售,谢谢理解
批次不同,外观稍微不同,性能一致
兑换1份直接发2只,
到货后扫描二维码识别简介

网友A:
有没有电压高一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电压高一点的

串联分压电阻,可以到120V,,外置分流器可以到50A

网友:
支持楼主,来两只玩玩

更新:货已收到,两只都正常亮屏,后面有空再研究装到充电器上哈哈

网友B:
刚刚下单电流电压表,发现这个更好,可惜没得家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刚刚下单电流电压表,发现这个更好,可惜没得家元了

感谢支持,

网友C:
追不上老板的速度啊 变成5500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追不上老板的速度啊 变成5500了。。。。。

这波兑换完后,,来一波一个的,

网友:
供电电压5.5v时显示很暗,供电电压7.3v时背光亮度正常,表头工作电流46mA,两个表头并联相差0.02v,(测量12v电压)

网友D:
供电电压要是同步电瓶车的电瓶的电压取电就方便多了。24V-72V

楼主:
引用 网友D:
供电电压要是同步电瓶车的电瓶的电压取电就方便多了。24V-72V

只有DC-DC模块,这个实际是用在充电器上的,

网友E:
还是很准的,买了5个囤着。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是很准的,买了5个囤着。

感谢支持,,目前缺点就是显示效果不够好,

网友A:
这个库仑计唯一缺点断电没有记忆,如果有记忆就更完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库仑计唯一缺点断电没有记忆,如果有记忆就更完美了

额,我认为显示效果不够好,才是它的缺点,

网友:
已换购,等待中……

网友C:
可惜喽,不够m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惜喽,不够m啊

下一波做一个表头的吧,,就是我发货运费太贵,一个购买不划算啊,,要不,一个表头,运费现金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