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禾高科JHP-DC48V-32电动车充电器改24V请教…

楼主(2023-02-27):
我用的是直流低压试机的,48v改电压到24v就改了一下TL431的分压电阻,这样子可以上220v吗?会不会炸鸡?

网友A:
改动电压过大 会造成3842和324工作电压过低无法工作 出现打嗝现象  一般需要重绕变压器。  还有一种就是单独给3842和324供电  论坛有改造方法可以搜索一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动电压过大 会造成3842和324工作电压过低无法工作 出现打嗝现象  一般需要重绕变压器。  还有一种就是单 ...

他们都是改可调电源,我的是是固定电压就是不知道这样子改行不行…我再弄找下看看

网友B:
辅助电源能有这么大余量?

网友C:
电动车充电器 9块9包邮

这玩意有改头吗

网友D:
单纯改分压电阻,一般改不了那么低电压。
我有个48V的,最低到接近40V就打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辅助电源能有这么大余量?

就是不知道这样子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动车充电器 9块9包邮

这玩意有改头吗

家里电动车都是60v的了,这些48v的也就都没有用了…

网友:
不知道如果给IC一个独立的辅助供电,是不是不用改动其他电路就能达到0-50V的可调,就怕有辅助也不行,太低了带载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单纯改分压电阻,一般改不了那么低电压。
我有个48V的,最低到接近40V就打嗝了 ...

我看他们从0v起调,按说我弄成24v的话辅助电源应该顶的住吧…

网友E:
输出降一半电压,辅助电压也大体成一半,大概率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看他们从0v起调,按说我弄成24v的话辅助电源应该顶的住吧…

应该是要辅助电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输出降一半电压,辅助电压也大体成一半,大概率不能正常工作。

我去…这还得上辅助电源?最大范围能改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要辅助电源的

这个样子啊…一个辅助电源还是两个?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去…这还得上辅助电源?最大范围能改多少?

不上辅助电源的话,就要改主变压器,比较麻烦。要是改可调电源,就必须要上辅助电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上辅助电源的话,就要改主变压器,比较麻烦。要是改可调电源,就必须要上辅助电源了。 ...

不改可调电源,直接输出24v就行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不改可调电源,直接输出24v就行了

必须改主变压器,减小主输出绕级匝数,或增加辅电绕级匝数。如果有空隙,增加辅电绕级匝数最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E:
必须改主变压器,减小主输出绕级匝数,或增加辅电绕级匝数。如果有空隙,增加辅电绕级匝数最简单。 ...

不改变压器的话只给3842上辅助电源可以吗?324不给辅助电源能不能工作?

网友F:
3842的供电限流电阻的阻值最小换半甚至以上,否则可能会打嗝。

楼主:
引用 网友F:
3842的供电限流电阻的阻值最小换半甚至以上,否则可能会打嗝。

只换这个电阻可行吗?还要不要加辅助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