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买了个手电钻,把29800VF电池拆了看看

楼主(2023-02-27):
这电池很不耐用,我想手搓一个,发现这种异型保护板居然某宝找不到,只能买到5串的保护板,这个是3串12.6V的,电池壳倒是好买

CM1033 系列是一款专用于 3 串锂/铁电池或聚合物电池包的保护芯片,内置有高精度电压检测电路和电流检测电路,
通过检测每节电池的电压、充放电电流等信息,实现电池过充电、过放电、放电过电流、短路、充电过电流等保护功能。

网友:
小容量家用够了,大电池包太重

网友:
有卖这种保护板的啊。

网友A:
换电机,改5串

网友:
看实际容量多少,可以换好点的电芯。或者改2并三串,但是这样需要外壳

网友:
咸鱼上找找 八成能找到这样的保护板

网友:
29800Vf吸引眼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电机,改5串

30多元买的,我还去换电机? 太贵了

网友:
每个平台都找找,不行自己画个板子呗

网友:
可以想办法买大点的电池盒,然后做两并3串的结构,保护板也不用换

网友:
直接换电芯吧,这种电芯一般都不好。

网友:
不错不错不错,容量怎么样?

网友:
买大点的电池盒靠谱

网友:
原来是用5串的电池盒子只装了3只电池啊......

网友:
搜小脚板保护板,能搜到

网友:
同时需要,感谢楼上

网友:
青稞纸都没有,还是闲鱼买个正品电芯吧

网友:
才三串,容量太小了。

网友:
29800Vf,这数据可是忽悠人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