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大神们指点一下这个心片型号JWA5-081G,360行车记录仪上面的

楼主(2023-02-27):
大神们指点一下这个心片型号JWA5-081G,某宝找不到。360行车记录仪上面的,没电输出。

网友:
应该是个电源的降压IC芯片吧

同型号的查不到,某宝只能查到JWA5

网友:
分析下几个脚的电路,然后用可调电源模拟下大概的电压值,再买相似的ic就行,不一定要买回原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