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给小号备用机(iPhone6S)更换电池

楼主(2023-02-27):
6S淘汰下来,给小号当备用机,电池(2018年换过一次)不耐用,只能用半天,再换个新的。
升级IOS15.3.7后运行速度还好,不算卡。接打电话,运行微信和一些常用的软件没问题。偶尔玩玩吃鸡,王者农药也够用。

网友A:
这老机,还流畅吗

网友:
自动收,很管用

网友B:
都说6s是钉子户,看来还真是名不虚传。

网友C:
6S是什么U,居然还能吃个鸡

网友:
引用 网友B:
都说6s是钉子户,看来还真是名不虚传。

6S是拥有超级先进的3.5耳机线控插口的最后一代水果

我自己在用一个相同配置主板的一代SE加大电池听歌,顺便当备用机。

网友D:
现在用还流畅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现在用还流畅吗?

还行吧。稍微有点小卡,但是够用。

网友E:
同时代的安卓手机早就拿去换盆换碗了吧

网友:
我帮同事换了6s的电池和屏幕,不过还真心是挺流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老机,还流畅吗

流畅度不行了,但是还能用。

网友F:
我也有一只,在想办法把电池加大到5000毫安时的,上网看了中框有点贵,就没下手

网友:
有个64G6S家里老妈在用,流畅度一般,但完全够用。

网友:
备用机还是不错的。

网友G:
iPhone6S可是当年一代神机。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也有一只,在想办法把电池加大到5000毫安时的,上网看了中框有点贵,就没下手 ...

后面粘个5000的体积充电宝,电池线接到Iphone的电池保护板(要修改保护板的电池容量数据),就可以。

网友:
我6sp昨天换的,没用中框胶条,电池胶条只用了一条,对付按上了,流畅度最新系统还可以,能玩王者和英雄联盟手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6S是什么U,居然还能吃个鸡

显示效果调中等或以下不卡。高清会有点卡。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同时代的安卓手机早就拿去换盆换碗了吧

我这里还有一部 VIVO X7(同时代),装个微信都卡,重新刷机,只装几个常用的音乐播放器 ,接音响听歌用。

不装微信,支付宝等常用软件,只用来听歌,B站,抖音,谷歌浏览器,还是不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iPhone6S可是当年一代神机。

苹果最大的钉子户机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