逻辑代数高手帮忙证明一下,a|(a|a) = a|a' = 1

楼主(2023-02-27):
a|(a|a) = a|a' = 1

多谢!

网友:
完全看不懂,还是顶一下.

网友:
都学过的,不过已经还给老师了

网友:
应该找出题的人。

网友:
AI小家躲哪去了?出来答题!

网友:
A|(A|A) = A|A = A

楼主:
非常感谢你的回复。

帮我看看附图两处红色标记部分,怎么理解。谢谢!

网友A:
原来这里的 "|"是与非,这与平常的表示不一样。
把 "|"换成与非的符号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来这里的 "|"是与非,这与平常的表示不一样。
把 "|"换成与非的符号就行了。 ...

谢谢老师! 我也这样假设过,好像只有这样,才能解释通。我接触过的 C 或 C# 等高级语言,以及 电子电路中的硬件描述语言,| 都是表示 OR, 表示 NAND 的情况,是第一次见。不知道其它的逻辑代数中,是否也这样?

网友B: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你的回复。

帮我看看附图两处红色标记部分,怎么理解。谢谢!

Verilog 里的逻辑运算符号是 与&&  或|| 非!,位运算符号是 与& 或| 非~。
如果把|定义为与非 那么A |(A|A):
逻辑运算是 !(A&&(!(A&&A))) = !(A&&(!A)) = !(0) = 1
位运算是(假设A位宽是一位)  ~(A&(~(A&A))) = ~(A&(~A)) = ~(0) = 1

楼主:
引用 网友B:
Verilog 里的逻辑运算符号是 与&&  或|| 非!,位运算符号是 与& 或| 非~。
如果把|定义为与非 那么A |( ...

多谢老师。
【如果把|定义为与非】,这个定义,是我第一次看到,在其它资料中都没有见过。我的疑问是:作者这种定义,来自个人的随便,还是有根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