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7块9包邮的电喇叭拆解,里面够简单的,啾啾鸟鸣声挺大,但体积也大了点

楼主(2023-02-27):
JD送了张劵,就花8个大洋给渣渣车撸了这个电喇叭
快递盒里就这两坨

页面看着个头挺小,但实际却有点大

正面有个共鸣腔

背面是触发按键

底部固定环,不用垫圈就能适应25.4的手把了

侧面是电池仓,用两节7号电池

从电池仓能看到陶瓷蜂鸣片

开拆
表面看不到螺丝,先拿掉固定环

螺丝被固定环挡住了

开壳了

共鸣腔是卡在两片外壳之间的

没几个件,音源芯片是个白板

另一面

这个3脚工字磁芯是个升压变压器

电路就是这样,相当的简单

另一半壳子

就是个电池仓

全家福

这个电喇叭电路、结构相当的简单,做工也比较差,感觉值5块钱不能再多了
装电池试用,是啾啾的鸟鸣声,音量还挺大

网友A:
请问这喇叭有啥用途。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这喇叭有啥用途。

自行车车铃呀,有挡路的就按它

网友:
8块,感觉不值

网友:
虽然简单,也是图实用的。

网友:
我车上的喇叭是一对这玩意,体积比你的大多了

网友:
声音够大就可以

网友B:
没用的,我的喇叭声音不小了,但按了以后没人躲………………

网友:
感觉还是机械铃当好

网友:
还是老式的铃铛声音好听

网友:
其实这货最大的问题是 电池不耐用

网友:
不防水的,下雨很快就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用的,我的喇叭声音不小了,但按了以后没人躲………………

机动车禁鸣。自行车

网友:
而且电池仓不防盗,电池第二天便被偷走了

网友:
还是老式的铃铛声音好听,这个容易坏

网友:
啾啾的鸟鸣声,音量还挺大,下雨这鸟是泡澡了~

网友:
如果是电动车喇叭声要好点

网友:
有啥用途?自行车

网友:
自行车喇叭,好歹有个芯片,便宜的喇叭用牛屎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