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Sony Discman D-100主板维修检查 能看出主板的跳线吗

楼主(2023-02-27):
能看出主板的飞线吗,请大神指教指出

网友:
不知道楼主在说什么

网友:
没看明白要表达的意思,是要修理吗

网友A:
看到不少飞线,难道还有跳线?

网友B:
加了一个小板,难道出厂就这样?

感觉不会,也可能已经修补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了一个小板,难道出厂就这样?

感觉不会,也可能已经修补过

是出厂就是这样的,小日本常规操作,有不少日本电子产品都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到不少飞线,难道还有跳线?

帮忙指一下

网友:
卡片机就是很多飞线的

网友:
飞线有点多。

网友:
小板应该原厂发现存在设计缺陷,但是大厂这种变更文件是很麻烦的,或者已经批量生产了一部分,不太可能去报废,所有很多是宁愿加一块飞线的板子来解决。

网友:
这也太凌乱了吧!

网友:
本来就是这样的  001 003批次 IC801缺少一些能力 需要外挂一个小板  到了008后缀就内置进CPU了   不要看到飞线就大惊小怪 双版面还能咋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