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一个我不能理解的硬盘问题.已解决。

楼主(2023-02-27):
前几天从公司废弃的电脑里拆了两个固态硬盘。一块放在笔记本里,成功提速。一块想做个移动硬盘。
前提,台式机,机械硬盘,WIN7 32位

笔记本,固态硬盘,温7 32位。
现象:绿联硬盘盒,装上这个SSD,在台式机可以用,在笔记本不能读盘,只显示有一个USB硬件,不弹U盘信息,资源管理器也没信息。硬盘已格式化。
同样的硬盘盒,装上机械硬盘,两台电脑均可以读写。

问题已解决!因为笔记本与这个移动的盘规格型号一样,发生了签名冲突!
最后一张图。

网友A:
猜测是   供电不知吧

网友B:
还是供电的问题吧。接后置接口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猜测是   供电不知吧

应该不是,固态应该不存在这个问题。
机械盘的在台式机的前面板不能读,后面板的接口可以读。在笔记本的任何一个口都可以读。
现在反过来了,固态在台式的前面U口都能读,反而在笔记本不能读。

网友:
to二楼:难道固态硬盘比机械硬盘更耗电?
to三楼:笔记本有后置usb口?

我的看法:win7设置问题

网友:
别想太多了,换个win10试试。特别是你用了精简版的系统,各种古灵精怪的问题都找上门了

网友:
你笔记本的桌面明显告诉我,你的系统有毒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不是,固态应该不存在这个问题。
机械盘的在台式机的前面板不能读,后面板的接口可以读。在笔记本的 ...

确实难以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供电的问题吧。接后置接口试试

笔记本哪来的后置接口哥,不是台式不能读,是笔记本不能读。而且是固态,不可能供电不足。

网友:
真的不理解。

网友C:
想复杂了,就是没分配盘符

网友:
先换一个硬盘盒试试,再用其它的笔记本试试。
感觉系统的问题可能更大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想复杂了,就是没分配盘符

那为什么搞个机械硬盘在硬盘盒里能自动分配盘符呢 ?
这个事怎么个解决法,指导下。

网友:
大白菜,360。
笔记本用u盘启动pe或者ramos试试呢

网友:
大概率如六楼说的,精简版的瘟到死会发生各种意料不到的问题,驱动部分的缺失可能引起该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为什么搞个机械硬盘在硬盘盒里能自动分配盘符呢 ?
这个事怎么个解决法,指导下。 ...

原因不明,有时候就是这样

我的电脑右键→计算机管理→磁盘管理,这里能看到硬盘就可以右键指派盘符

看不懂就百度,轻松找到具体步骤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因不明,有时候就是这样

我的电脑右键→计算机管理→磁盘管理,这里能看到硬盘就可以右键指派盘符

里是盘符的问题,因为这个盘与笔记本内置的盘一模一样。签名冲突了。

网友:
还有这种情况出现,有点意思。

网友:
换根数据线,感觉像供电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