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X折腾』19V山寨电源拆解折腾

楼主(2023-02-27):
『X折腾』19V山寨电源拆解折腾

前段时间,折腾电动车铅酸均衡,为了获得优质的前级电源,翻出了一堆库存。。其中包含这个笔记本电源
标牌,台州产华硕标,为了提前判断,我拿两个电源同时上射线机穿透一下
左边那个是山的,右边是正品电源

这是一个老同事,拿了一台旧笔记本,2代内存条的,无法开机,也不折腾了,直接送我了

锤子开壳,空荡荡,做白光很不错的

高压电容都少了一半,变压器是19V的

芯片

背面很干净

当时手上一个正品电源,偶尔发疯,就拿这个电源先顶上

因为不是插接口的,故所有的前级电源我都去掉了梅花或者8字口

只留下了单板子,然后输入输出均用多芯铜线焊接

当那个抽风的正品电源修好了以后,这个山寨电源又闲置了,重新组装后

放在宿舍给桌面6口快充做前级电源了,因为硬线输入的原因,还把外壳破坏了

给桌面6口快充供电

不封胶了,用扎带固定

因为有19V,所以才能给手机、平板12V快充。

网友:
差别蛮大的

网友A:
电源开壳后我也用扎带扎,方便快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开壳后我也用扎带扎,方便快捷。

方便后续开壳继续折腾。

网友:
我也有几个和楼主一样的山寨电源,贴的是三星标,除了纹波高一些,其它没啥问题,用在要求不高的场合还是可以的。
于是我重新画了电路,换了一个容量大一些的高压电容,其它零件也做了小调整,DIY了一个调速袖珍手电钻。

网友:
山寨电源与正品电源内部做工用料差别很大,怪不得便宜。

网友:
用扎带固定外壳方法不 错,方便后续拆解,自己胶封的不好看

网友:
用扎带扎,方便快捷

网友:
射线机穿透   医院的?

网友:
某鱼之前买过一个,一插全家断电

网友:
能天天搞射线?真神奇

网友:
你这表笔比较牛,别试220v。6口快充是成品还是diy?

网友:
外壳仿的最好

网友:
下一个装备应该是射线机

网友:
电容是不是有点鼓了

网友:
x光机求赠送~

网友:
降功率用,也是个办法

网友:
楼主设备可以大批量看盲盒里面,把限量版模型自己留着,其它未拆封原价卖掉。电源接1小时,看空载发热,没发热是原装拆机,明显发热是廉价电源板。

网友:
元器件少的是山寨的充电器,我从废品站回收了5个联想笔记本充电器(20元),其中有2个拆开是山寨的,元器件简单且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