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L540老笔电升级求助 这个像M2的是固态硬盘接口么

楼主(2023-02-27):
本着物尽其用的想法,想把一台用了多年的老笔电(联想ThinkPad L540,)升级一下再战几年。升级嘛我就只知道把内存加大、换固态硬盘。加内存好办,机器内部有两条内存插槽,买两条8G内存换上就可以了。想加块固态硬盘,拆开底部的盖板发现主板上有个接口空着,看上去有点像M2的固态硬盘的接口,因为没有单独买过固态硬盘,想向坛友们求证一下,这个接口是装固态硬盘的么?接口空闲处尺寸大概30x35mm。另外,有时候想用双屏干活,这型号的笔电标配屏幕是1024x768的分辨率,我想另配块2K的外置便携屏以实现双屏显示,不知道购买时要注意些什么?

网友A:
L540那时候还没nvme,插个SATA的m2硬盘试试吧

网友:
看着像是M2,但M2也有好多种,不能随便插

网友B:
应该是升级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L540那时候还没nvme,插个SATA的m2硬盘试试吧

看网上说,SATA接口的固态硬盘性能有限,比机械硬盘好不了多少。我其实也没有太高的要求,平时用用AD15、SW11,没有去找最新版的软件。提升笔电的目的是想装个虚拟机,这样的话后续折腾多系统、安装七七八八的软件可能会方便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升级接口

升级什么的接口?

网友:
应该是miniPCIE

网友C:
NGFF协议的2242 M.2接口,一般是插m.2的网卡,也可以插个NGFF的m.2固态硬盘,120G的大概也就30多块钱,买个来装上试试吧。2242规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NGFF协议的2242 M.2接口,一般是插m.2的网卡,也可以插个NGFF的m.2固态硬盘,120G的大概也就30多块钱,买个 ...

谢谢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网上说,SATA接口的固态硬盘性能有限,比机械硬盘好不了多少。我其实也没有太高的要求,平时用用AD15、 ...

我的二十年前老笔记本,用机械盘时开机要20秒,开网页要5-10秒,换了sata固态盘后,开机10秒,开网页1-2秒

网友D:
这个好像是无线网卡插槽
https://webdoc.lenovo.com.cn/len ... 7%E5%8D%97V10.0.pdf

网友:
2242的m2固态,sata协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好像是无线网卡插槽
https://webdoc.lenovo.com.cn/lenovowsi/new_cskb/att/106364/ThinkPad%20L440% ...

非常感谢这位坛友,自己也曾找了下说明书,居然没有看到。现在可以确定这个接口是M2的接口,插无线广域网卡。

网友:
是插4G网卡的吧

网友:
一般都是无线网卡,或者视频采集卡(看电视用)

网友:
m.2接口b-key,ngff协议,走sata通道

网友:
感觉是MSATA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