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缺面板G-01多功能袖珍收音机DIY面板

楼主(2023-02-27):
之前的拆解在此:https://www.mydigit.cn/thread-372856-1-1.html 没面板实在不好看,无聊时DIY一个,就地取材,见笑了。面板材料取自易拉罐的盖板,希望是抛砖引玉。

网友:
上面的还好,下面这个就太差点意思了哈,用快黑色塑料钻细孔也好看一点吧?

网友A:
盖子上的两条压筋是亮点,尺寸正正好,可惜那几个孔打的实在难看,还不如裸奔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盖子上的两条压筋是亮点,尺寸正正好,可惜那几个孔打的实在难看,还不如裸奔 ...

我感觉也是难看,我是用手电钻钻的,之前没画线定位,一开钻就跑偏移了

网友B:
就地取材,移花接木,大获成功。

网友:
创意不错,再细致点就好了

网友:
就地取材环保,孔开的随意了

网友:
有头脑有创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地取材,移花接木,大获成功。

成语接龙呢

网友:
那排孔打得真是不怎么漂亮,但那两个折痕是真漂亮

网友:
还可能做得精致些

网友:
挺实惠的改造,物美价廉。

网友:
这个面板应该是一片铁网,找个合适铁网喷黑漆好看些

网友:
这样看起来还可以

网友:
像一台手机?

楼主:
是的,但是面板上面的数字按键是点歌和手动输入频率用的,听收音机时可以直接手动输入频率数字不用管小数点。

网友:
买个3D打印机吧,真的

网友:
打眼前可以先用水泥钉子顶个坑,再打眼就方便多了。

网友:
蒙黑布片,橡胶条压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