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简易的5V监控UPS电源

楼主(2023-02-27):
因为之前在万达停车场里被一个山炮剐蹭,然后他跑了,停车场监控没有拍到车牌号,所以想着给行车记录仪装个UPS,正好坛友手里兑的小米充电宝外壳,摘掉主板,USB接口正好能卡在槽里,热熔胶固定一下,接上并夕夕买的UPS模块,一个简易的UPS电源就诞生了,适合行车记录仪或监控摄像头使用,出差党神器,而且品牌外壳可以带上飞机,酒店房间里不放个摄像头不放心,总有手贱的保洁挂着请勿打扰也往屋里进……实测充电1.6A,水星摄像头录像时0.18A,转动云台时0.4-0.6A,充满电录像续航五六个小时是没有问题的,车上走走停停基本也能覆盖停车场里停车的时间

网友A:
这是个好办法!一般质量的行车记录仪里的电池太拉跨了

网友B:
就是有电用电同时充电,没电就用充电宝的电?这样如果长期挂到行车记录仪上会不会电池容易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个好办法!一般质量的行车记录仪里的电池太拉跨了

而且大部分低端货都没电池……

网友:
简易不间断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有电用电同时充电,没电就用充电宝的电?这样如果长期挂到行车记录仪上会不会电池容易坏?{:013 ...

不会,电池放到3.8V就会停止供电,不会过放,至于电池经常不充满会不会有事就不知道了,不是说电池保持一半电寿命最长吗

网友:
这个厉害,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网友:
加个备用电源。

网友C:
除非你每天开车,不然同样没有意义,充电宝一会就没电了.............如果你真要24H记录,就得上大存储卡,电源接在汽车常电上

而且大部分低端货都没电池……......这个不认同,及使有电池,容易本身也小,大小品牌都是如此,设置此电池的原因是:为了保存你车熄火的那一时刻所记录下的内容...........这个才是重要的目的。而不是为了让你可以开机把玩,当视频MP4、手机一样长时间观看。

另外,电池在车内高温下,很快就无效鼓包之类的,最后导致车熄火的那一时刻的视频没保存,文件损坏,不能播放的问题。

反而,采购法拉电容式代替电池方案的,就可以很好的避免锂电池坏的问题,法拉电容寿命长,法拉电容又能保存最后一时刻的视频。

行车记录议,想想这个名称就容易理解了,是为了避免驾驶车辆行驶时,碰到突发情况,记录的实时情景。这个才是重点

24H记录,只是扩展功能,非必要

网友:
引用 楼主:
而且大部分低端货都没电池……

确实是这样的,即使有电池的,也可能是车辆熄火后5分钟就没电了。

不过您这样改法,如果把电池直接放在驾驶舱内,夏天气温会很高,还是有一定安全隐患的,还应该考虑高温下电池的安全问题

网友:
看来有个车好累呀

网友D:
城市里面天天不动车的人用这种设备没什么用,先是没电,再就是存储时间不够长,等发现车被碰的时候存储早就被覆盖了

网友E:
UPS模块和充电宝的模块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
有停车监控的记录仪

楼主:
引用 网友E:
UPS模块和充电宝的模块有什么区别吗?

ups会自动切换充电放点,充电宝不支持同时充放,要来回拔插头

楼主:
引用 网友D:
城市里面天天不动车的人用这种设备没什么用,先是没电,再就是存储时间不够长,等发现车被碰的时候存储早就 ...

每天开车上下班还是有用的,移动侦测录像64g卡可以录一个月,不经常用车的人买车也不划算,不如打车

楼主:
引用 网友C:
除非你每天开车,不然同样没有意义,充电宝一会就没电了.............如果你真要24H记录,就得上大存储卡, ...

不需要24小时,就是出门到商场或者公司停车位用,路上充的电足够了,家里地库有监控,接电源上不行,老车电池很容易没电打不着火

网友:
已经很久没装行车记录仪了,原来那个时间久外壳老化掉下来了

网友:
最好是充放电口单独设置,方便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