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新人求教帖,固态改U盘

楼主(2023-02-27):
求教各位大佬,我有3块固态,都是好的,想用其中一块改成U盘,不知道它们是什么颗粒的,特来拜码头求教一下用那块改好一点,该买什么U盘主控,谢谢了。菜鸟作揖了。
第一块,4颗存储芯片,总容量120g
第二块,2颗存储芯片,总容量240g
第三块,2颗存储芯片,总容量120g

网友:
直接干就了!!!别的我也不会!!哈哈

帮顶吧!大佬来给看看吧

网友A:
直接买个移动硬盘盒不就得了吗?

网友:
别人会告诉你直接买更划算…

网友B:
划线  大S的     颗粒吧   就那样

楼上的朋友说了   买现成的   更省事

网友:
买个sata转USB3.0板子,不懂的别瞎折腾

网友C:
正要改需要风枪 植锡啥的工具必须全才行

网友:
第二图长江的颗粒比较好吧,第一张图我也有,打算改u试试,还没确定主控

网友D:
买一个128GB的intel成品优盘也就150,你自己改如果没有主控和风枪,那么成品远超300,别说风枪以后可以用,一年到头怕是用不上几次。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买一个128GB的intel成品优盘也就150,你自己改如果没有主控和风枪,那么成品远超300,别说风枪以后可以用, ...

大佬,工具就不用考虑了,我都有,能指点一下U盘主控和量产方面的吗

网友E:
三块都不适合改U盘,硬要说的话,改第一块。L06用sm3267做2个盘,第二块长存划线片,第三块江波龙特殊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要改需要风枪 植锡啥的工具必须全才行

大佬,工具就不用考虑了,我都有,能指点一下U盘主控和量产方面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划线  大S的     颗粒吧   就那样

楼上的朋友说了   买现成的   更省事

您说的对,买现成的是方便,但是贵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买个移动硬盘盒不就得了吗?

您说的这,但是盒子太大了,不方便

楼主:
楼上大家都说的对,买现成的,买盒子呀,买工具呀,谢谢大家的回复,首先买现成的贵,买盒子太大了,不方便,工具我也不用买,都有的,发帖打扰大家就是想问问改U盘方面的细节问题,比如选择那块固态去改好呀,撘配哪款U盘主控板呀,注意什么细节呀,就是想问这方面的问题,希望大佬能在这方面给予指教。谢谢。

网友:
把SSD转手出去,然后买别人现成的,自己折腾,成本高,效果低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三块都不适合改U盘,硬要说的话,改第一块。L06用sm3267做2个盘,第二块长存划线片,第三块江波龙特殊固件 ...

谢谢大佬指点,您说的SM3267是指的U盘主控吗,和银灿903比怎么样,不知道我问的对不对,因为我淘宝搜主控最前面的就是903,不知道这个903和您说的第一块能不能撘配,求指点,谢谢了。说一下为啥硬要改,一是为省点钱,二也是为了学一学,三如果买现成的,也不知道别人用的啥颗粒,还有就是外观也不一定合自己的心意。

网友:
建议改第三块。46xt+三星19nm 2D tlc的方案,目前没有公开的固件,一但坏了开不了卡。
这个颗粒上慧荣sm3268还是比较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