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最近一段时间进入系统时间变长了

楼主(2023-02-27):
我一台戴尔电脑,原先只有一块320G的机械硬盘,去年我买了一个联想的120G SATA固态硬盘,作为系统盘,刚开始进入系统明显快了很多,但是最近一段时间,进入系统莫名变长了,进度条走到底,要等个一二秒才进入系统,我发现这种情况一般是电脑时间长不用第一次开机会这样(比如昨晚关机,第二天去开机使用),如果第一次开机后,再重启或者短时间关机再开机,又可以秒进系统了,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
电池没电了

楼主:
有这个可能,我回头换一个电池试试

网友:
格式化  重装系统   看看效果

网友A:
看看还剩多少空间,也许空间不够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还剩多少空间,也许空间不够啦。

空间足够,120G我分了70G安装系统,系统安装完一直保持着30G左右的剩余空间,另外50G存放一些文件资料啥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空间足够,120G我分了70G安装系统,系统安装完一直保持着30G左右的剩余空间,另外50G存放一些文件资料啥 ...

就是这个原因,30G 快不够了。我以前和你一样分系统70G。剩20G就慢了。建议用火绒清理后,120G只能分一个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这个原因,30G 快不够了。我以前和你一样分系统70G。剩20G就慢了。建议用火绒清理后,120G只能分一个 ...

问题是刚装完系统时剩余32G多些,现在还是31G多,以前进系统速度很快,现在也就少了几百M的空间,不至于是这个原因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是刚装完系统时剩余32G多些,现在还是31G多,以前进系统速度很快,现在也就少了几百M的空间,不至于 ...

不一定是这个原因,但是你先用火绒清理看一下吧。其实你说的慢这个问题比较笼统,干脆就一点点来吧。

网友B:
可能是网络问题,有时候联网问题会造成进入系统后缓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网络问题,有时候联网问题会造成进入系统后缓慢

不是进入系统后慢,是开机到进入系统这段时间慢,进入系统后就正常了。之前开机到进入系统也就几秒,现在要二十秒左右。

网友:
120G固态没有必要分区

网友:
本来联想就拉胯,你这存的再多点,尽量50%以下的使用率吧

网友:
升级,至少换个nvme 256GB的当C盘用,也就一、两条烟钱,不贵,装win10系统,六七秒开机,

网友:
进系统后用AS SSD Benchmark给SSD硬盘测一下速看看。

网友:
按TAB键,看硬件检测的界面

网友:
空间不足可能性大。现在ssd这么便宜,弄个大点的用的也舒服

网友:
清理一下垃圾看看

网友:
硬盘空间越来越小

网友:
感觉这是固态硬盘配老平台的通病,用一段时间之后,启动就自己变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