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博世 60fc的 电锤夹头是否可以用其他电钻配批头杆驱动?

楼主(2023-02-27):
看上去像是1/4六角驱动,用批头连接杆插进去,捏住手柄不转, 是否可以使用?

网友A:
这么小 里面带气缸吗

网友:
这不就是普通延长杆吗

网友:
像是普通延长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么小 里面带气缸吗

没有气缸,是弹簧驱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气缸,是弹簧驱动的

只需要打6mm 8mm的孔,如果可行就少带一把电锤。买60fc 全套太贵。

网友:
打砖墙行,打混凝土你要有使不完的力气也行

网友:
应该是普通延长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只需要打6mm 8mm的孔,如果可行就少带一把电锤。买60fc 全套太贵。

单独这个也不便宜,也要700+,不如买把轻锤。

网友:
这个配件比买个电锤都贵,不是为了玩,根本没啥必要,现在国产的也有替换的电锤头,也没有那么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独这个也不便宜,也要700+,不如买把轻锤。

轻锤比这个大,比这个重。

网友:
这款是1.2焦耳,实际1.0焦耳,6-8-10合适

网友(2023-06-12):
是连接电锤钻头的四坑接头,要想用延长杆直接用机器上的接头就好了

网友:
我重新看了下,是我理解错了,60fc机体连接接口就是一个普通的1/4六角接头,用在其他电钻应该也可以,但电锤要是卡住本来就容易打手,这么搞有风险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