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江西44岁落魄男35元收到一台高档微波炉会放电打火

楼主(2023-02-27):
高兴的收到一台只需要35元钱的微波炉,搬回家一试机发现里面放电打火,很像高压线放电声音,以为只要拆下里面的微晶面板,把里面的油污水份用电吹风机吹吹干净就可以用了,但吹了几次,放在太阳下晒了几天还是放电打火,无奈拆下底板才发现原来是磁控管发射微波到底下旋转的一段方形的铁管中间位置可能没有绝缘漆了,所以放电打火,但是这段管子没有螺丝,是用点焊机点上去的根本拆不下来。现在跪求有修过的高手碰到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处理。感谢了!!

就是这里放电

网友A:
江西出人才啊,以前有三婚男,前段时间又有离异男,现在又有落魄男

网友:
不是三婚男吗

网友:
做工一般,变压器的结实耐用,一年变三男啊

网友:
还是一个人吧!哈哈哈,

网友B:
这种一般放弃维修,实再要修只能从里面拆底面板。里面的微波搅拌器坏了就是这样打火。

网友:
还好一直是男

网友C:
太奇葩的故障位置,使用喷漆枪伸进去喷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我修过类似的,就是平板底下旋转的圆形铁片打火,换掉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太奇葩的故障位置,使用喷漆枪伸进去喷一下就可以了

根本进不了,弯弯弯绕绕的洞又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一般放弃维修,实再要修只能从里面拆底面板。里面的微波搅拌器坏了就是这样打火。 ...

外观如同新的一样这样就扔了,实在是太可惜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江西出人才啊,以前有三婚男,前段时间又有离异男,现在又有落魄男

都是我,只是每一个名字代表一个时间我的生存现状

网友:
铝线变压器,没动力了

网友:
加油啊老兄,再不四婚就老了

网友:
把那个半球嘎了,然后补一片铁板山去就好了!

网友D:
我怎么在北京收不到35元微波炉。初中毕业找不到钕,最希望像掰蒜瓣和紫罗兰,自己能生产出多种机因,寻找没有二型糖尿病抵抗,正确的咦线胰岛素机因,置换掉错误的胰岛素抵抗,50岁以上只需自己可以得到下一代。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怎么在北京收不到35元微波炉。初中毕业找不到钕,最希望像掰蒜瓣和紫罗兰,自己能生产出多种机因,寻找没 ...

没看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