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高手看看这个摄像头怎么连接?五根线:红 白 黄 黑 黑

楼主(2023-02-27):
高手看看这个摄像头怎么连接?五根线:红 白 黄 黑 黑

网友A:
这个太明显了,黄色的视频,红的+5伏,黑的接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太明显了,黄色的视频,红的+5伏,黑的接地。

白色的那?

网友:
这种摄像头基本都不具备自动补光,白线可能是补光灯,也可能是倒车信号!

网友:
多半红黑接电源,没问题再试其它线

网友:
就是车载倒车摄像头,用的USB接口。红的VCC+5V,黑的 -5V,另一根黑线接地GND,两根黑线可以并在一起,黄色白色分别是D+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