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猜猜蓝牙耳机正负极

楼主(2023-02-27):
猜猜蓝牙耳机充电口的正负极

网友:
这样无意义吧!!!

网友:
我猜那边是正这边是负

网友:
万用表一搭上就知道了
如果不能,瞎猜一下也可以
当然,我会选择拆开再说

网友:
用二极管档,应该可以试出正负极来。

网友:
手上有同款,要不要帮你测一下

网友:
充电仓好测的,我之前盲接了一下正负极,接错电流表看得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