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螺丝烤蓝,换个颜色更和谐

楼主(2023-02-27):
原把立螺丝生锈,换成不锈钢,玩了一段时间总感觉不和谐,亮瞎眼了。
wechat_upload167746889763fc24e109523
喷枪,铁线准备
wechat_upload167746899063fc253e168b6 wechat_upload167746899163fc253f93d69
喷枪开火开始烧烤,注意留意螺丝颜色,会有由金变蓝的过程。
wechat_upload167746914863fc25dc4b26c
wechat_upload167746914963fc25dd9abdf wechat_upload167746915063fc25deee241
wechat_upload167746915263fc25e05ca23
至于喜欢金色还是蓝色就看个人喜好。
wechat_upload167746924663fc263e43618 wechat_upload167746924763fc263fdf24b
wechat_upload167746924963fc264173b8e wechat_upload167746925163fc26430feb1
最后装车收贴,很简单的一个过程,但是效果拉满。

网友:
手工氧化上色

网友:
超过800度淬火影响强度,小心

网友:
别用喷枪,'会给螺丝退火的。可以用热氢氧化钠溶液做发蓝处理

网友:
我还以为要淬火加强硬度。

网友:
过火后,强度减弱,是否带来负作用有待验证。

网友:
用墨汁染染也行

网友:
不锈钢的还能这么变颜色而不锈?

网友:
懒人用记号笔涂色

网友:
好看,但谁会去看你的螺丝呢

网友:
这个方法不错,简单易行,以前试过用草酸长时间浸泡来发黑

网友:
用火烤后有副作用么?

网友:
你是太有才了

网友:
记号笔吧,这个会不会给退火啊

网友:
标记另一处地点

网友:
我就喜欢亮晶晶的东西

网友:
加热后丢到废机油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