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拆了个移动硬盘,

楼主(2023-02-27):
这个移动硬盘不通电,拆开看看。好精密啊,几块大芯片。无从下手,又把它装回去了。有大神指点下是哪里坏了

楼主:
上图,铭牌上写着台湾生产。

网友:
这哪里是移动硬盘,这就是硬盘啊

网友A:
这就是硬盘啊

网友:
估计是触电接触不好

网友:
usb接口的硬盘,

网友B:
这确实是移动硬盘,只是为了减低寿命和成本,增加用户换机频率,做成了一体式的电路板,这个除了厂家售后完全无解

网友:
再买个废盘拆零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就是硬盘啊

是移动硬盘,一体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确实是移动硬盘,只是为了减低寿命和成本,增加用户换机频率,做成了一体式的电路板,这个除了厂家售后完 ...

修不了可惜了。2000g大容量。

楼主:
一体化的有优点也有缺点。象这个移动硬盘要是常用的那种,说不定硬盘换个盒子还能用。

网友C:
麻烦楼主把产地再看一下。谢谢!

网友D:
看硬盘盒主控芯片接硬盘主控的四根线,直接焊上sata,然后通入5v电源跳过硬盘芯片看看能不能启动

网友:
  一体货  基本扔货 ……

楼主:
引用 网友C:
麻烦楼主把产地再看一下。谢谢!

产地是台湾。做工很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硬盘盒主控芯片接硬盘主控的四根线,直接焊上sata,然后通入5v电源跳过硬盘芯片看看能不能启动

没那技术,眼力也不好。

网友:
换个驱动线路板再试试看。

网友:
一体的,主板坏了,硬盘数据都没有了

网友:
第一次见,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