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请教一下大家这个太阳能板玻璃破碎了怎么弄可以修复好

楼主(2023-02-27):
请教一下大家这个太阳能板玻璃破碎了怎么弄可以修复好,这个是在废品站看到的,有十张

网友A:
太阳能板玻璃破碎了,只能再按原尺寸买太阳能板玻璃板贴上就OK。

网友B:
这个恐怕没法换了

网友C:
好像有银线,扣出来回血

网友D:
到手机维修店,按换外屏方法换玻璃。

网友E:
碎玻璃不好清理吧

网友F:
这么碎,一看就不好换

网友G:
碎了的玻璃很不好清理,清理过程很容易弄坏太阳能薄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阳能板玻璃破碎了,只能再按原尺寸买太阳能板玻璃板贴上就OK。

嗯嗯,也这样想过,但是板和玻璃表面有胶难清,想不要弄点环氧树脂弄上去裂缝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恐怕没法换了

应该比较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像有银线,扣出来回血

真的吗,不过弄出来的成本也挺高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到手机维修店,按换外屏方法换玻璃。

叫别人搞,费用都可以买张新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碎玻璃不好清理吧

是呢,玻璃和板之间有胶粘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么碎,一看就不好换

是啊,所以上来请教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G:
碎了的玻璃很不好清理,清理过程很容易弄坏太阳能薄膜。

是呢,他们之间还有一层胶粘着的

网友H:
先量一下看输出电压和电流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H:
先量一下看输出电压和电流是否正常?

这个应该不比原来好的时候低吧

网友:
表面钢化玻璃都这样了,基本没什么用

网友:
碎成这样,里面的晶片也都碎了,没啥功率了

网友:
感觉晶片也断裂了,没啥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