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恒流源测小阻值看fy76 ut61e+ zt225微伏档分辨率和最小数值

楼主(2023-02-27):
面包板搭了一个LM317的100mA恒流源,四线测小电阻,精度应该还行(自我感觉吧,我也没有高位表和微欧表验证),图是一个螺丝批杆做滑动变阻器,慢慢推进夹头位置。

FY-76的最小显示数值是0.05mV,再小就清零了。
0.05-0.04mV时zt225和ut61e+基本一直,ut61e+跳动0.01mV,zt225不怎么跳,跳也是0.001mV,到0.03以下ut61e+跳动很厉害,再低一点就跳0.00~0.02,zt225还是很稳,跳最后一位。在减少一点点ut61e+就是跳0.00~0.01,zt225是还不怎么跳,0.01mV以后,ut61e+是大部分时间0,偶尔跳0.01,zt225小于0.005mV(5uV)后会清零

到最后可能大家都不会很准了,但分辨力zt225显然还是有点东西的,就是真的丑

网友A:
你太难为这些表了,μV级的精度,很多六位半都搞不准。对于多数手持表来说,就是尾数了,这个你只能通过测量结果去反向推测表准不准!而不能用表的读数去测算待测物了!比如用四线法去测毫欧级电阻,哪怕尾数差一个字,结果就差很多了!所以,只能大致判断,要精确,对于普通万用表来说,太勉强了,毕竟尾数没有可信度。即便用各种方法验证了测量时尾数一字不差,但是,也只能自己觉得准,不具有说服力。反正,我的一堆表,做类似你这样的测量,基本就是摆拍,自己对结果都不敢相信。

网友B:
不但丑,换个角度屏幕还看不清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太难为这些表了,μV级的精度,很多六位半都搞不准。对于多数手持表来说,就是尾数了,这个你只能通过测 ...

我不是摆拍,都是随拍的,数值稳定性可以拍视频验证。
测得准和测得到是两个东西,有时候我们要那么复杂的仪表,其实是想实现的是“测得到”,不一定是“测得准”。前者有分辨率就够了,后者可能有干扰什么的。就是说,在这个环境,我可以相当有信心,0.008mV的位置,是0.080mV位置的十分之一,因为误差除了仪表本身的固有系统误差,干扰和温漂之类很多是背景相关的,这个数值在这里测可能是0.008,其它位置测是0.009甚至0.010,但分辨率此刻,0.008比0.010小,而且基本不存在误判,如果没有这个分辨力就不行了。fy76,在0.05mV之后就不行了,ut61e+,在0.04mV后也跳的数字接近测量数字的50%以上了,也丧失了分辨率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但丑,换个角度屏幕还看不清

这个不会,任何正常使用的角度都能看清,和我以前用过的zt102不是一回事,这回液晶确实是升级了,也是我多花几十元不买219的主要原因

网友:
我感觉有时手摸一下都不止这点电压

网友:
等你有一台34470就明白了,哪怕手持表的289最后一位都是假的,0660什么的就当个9999使用吧,ua级别台表都要热机半小时,一个台表的adc都要400多,手持表差不多就得了,没必要当真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不会,任何正常使用的角度都能看清,和我以前用过的zt102不是一回事,这回液晶确实是升级了,也是我 ...

zt219屏幕真的不讨喜,让我对zt225没有好感,不然真的想试试

网友:
挺好的,扩展了表的使用范围,有一个观点稍有不同,就是如果用lm317做恒流源电流可以小一个数量级用到10mA比较适合。如果要100mA的话更适合用431+场管。这个精度是可以得到保证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zt219屏幕真的不讨喜,让我对zt225没有好感,不然真的想试试

他家屏幕烂不是一天两天了,真的很恶心人
表还凑合的,但是屏幕看起来就是不爽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不是摆拍,都是随拍的,数值稳定性可以拍视频验证。
测得准和测得到是两个东西,有时候我们要那么复杂的 ...

现有的普通混合集成电路工艺噪声水平在10uV左右。这是一般万用表芯片普遍水平。所以一般的4位半基础档都是x00.00mV,有的向下扩展出x0.000mV,这时要看是这么扩展出来的这档,除了硬件还有滤波算法等软件因素,总之影响因素很多,这还只是测量系统噪声,还有外部EMI的影响,加上这档往往还是高阻输入,所以1uV的尾数很容易不稳定。不过不能小看手持表的性能,在做好屏蔽恒温测试线等条件下手持表也可以出很准的数据。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现有的普通混合集成电路工艺噪声水平在10uV左右。这是一般万用表芯片普遍水平。所以一般的4位半基础档都 ...

手持6位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不是摆拍,都是随拍的,数值稳定性可以拍视频验证。
测得准和测得到是两个东西,有时候我们要那么复杂的 ...

这些表我都有,我知道这些表尾数的跳动,61E+少一位,但是尾数一直跳 225分辨率更高,但是,尾数也是跳。这些表去测量得到一个期望的值,可能觉得挺准,比如你测一个毫欧电阻,跟标称值基本吻合。但是,如果是测量未知物,你可能就没谱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他家屏幕烂不是一天两天了,真的很恶心人
表还凑合的,但是屏幕看起来就是不爽 ...

胜利的表虽然也摆烂,但他家的屏幕和蜂鸣声很不错,我觉得众仪的表,样样差点意思

网友:
测小电阻最好是100mA+1A  充分发挥225的分辨率。都可以分辨到微欧级。
100mA配合61E+几乎就是测个寂寞,只能测稍微大点的小电阻,毫欧级,不太靠谱。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胜利的表虽然也摆烂,但他家的屏幕和蜂鸣声很不错,我觉得众仪的表,样样差点意思 ...

要说显示效果,我觉得现在市面上的万用表的LCD屏,好像都差点意思,福禄克的也就那样,国内也是,谁也不比谁强多少!反而是一些老表显示效果好,比如9205啥的。可能是现在都是动态屏的缘故,很多显示比较暗淡,貌似注意到这个问题的厂家不多,很少有去做优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些表我都有,我知道这些表尾数的跳动,61E+少一位,但是尾数一直跳 225分辨率更高,但是,尾数也是跳。 ...

你说的对的。其实也是我想表达的意思,就是有时候,我想知道两条电缆哪段好,定性分析时其实只要分辨率。

上面说的台标,6位半等,很贵,也跳。不错。但贵的表,很多价钱投进去,是在各种干扰,老化,温漂下和绝对值的相对稳定,要“测得准”。“测得到”类型的定性测量,只要求在短时测量环境下,读数比例是有意义的。

像ut61e+,0.00-0.03mV,跳2,3个字,跳动等于读数100%~200%,那样读数是没有意义的。像fy-76,  0.05mV以下突然全都变成0.00了,那0~0.05那段就失去了比例意义。
zt225,起码在我这个测试中,0.030mV以上只小幅跳最后一个值,物理上的减少伴随着读数上的减少,一直到0.008左右,跳2~3个字,这一段以上我觉得就是有意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说显示效果,我觉得现在市面上的万用表的LCD屏,好像都差点意思,福禄克的也就那样,国内也是,谁也不 ...

这测试中3个表,液晶表现最好的是最便宜的fy76(照片中因为刚好贴了膜反光看不出)。ut61e+也不怎么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测试中3个表,液晶表现最好的是最便宜的fy76(照片中因为刚好贴了膜反光看不出)。ut61e+也不怎么好 ...

FY显示好是被光膜均匀,61E+的磨砂背光,225的点装背光完全没法看清楚,FY76如果更换0805的就更清晰了,因为我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手持6位半

请看好我说的是普通混合集成电路工艺,6.5点gossen 30用的是独立adc,你要在单片万用表集成电路里看,基本在10uV左右。
超β,介质隔离,bijfet,bimos,cb,lc2mos……这些特殊工艺就不要想在普通单片万用表芯片里看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