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迪] 闪迪U盘拆开这个样子没有主控呢?

楼主(2023-02-27):
还能抢救一下不了啊?打开了,有什么方法啊,大神们?  ,检测不到主控,可真够精致的

楼主:
插上能发现U盘,有磁盘空间,就是格式化不了,,也写入不了文件

网友A:
找个工具看看能不能识别出主控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63544-1-1.html

网友:
现在的小U盘都这样,一块芯片搞点,主控都集中到芯片里面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个工具看看能不能识别出主控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63544-1-1.html

识别不到啊。这U盘做的真精致就一个小芯片

网友:
闪迪的   能量产吗?   好像不行吧

网友:
黑胶的,没玩过不知道怎么搞

网友:
闪迪黑胶体,这玩意查不到主控的。

网友:
如果是正经闪迪,肯定开不了。只能扔之

网友:
高度集成,黑片吧,不好弄

网友:
黑胶体除了扔没其它选择…

网友:
主控都集中到芯片里面去

网友:
把那个电容换掉试试

网友:
黑胶盘,全都封装一起的

网友:
闪迪黑胶,没得玩,只能换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