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戏] 更换主板简单维修个抓娃娃机

楼主(2023-02-27):
娃娃机之前的主板不知道为什么不能进入设置界面,参数不可以调整,TB咨询都说不是自己主板,不能处理。咨询后购买主板,价格320.沟通后下单,到手安装,就摇杆线重新调整下,还有抓手开关调整下,测试正常使用

主板更换

摇杆

摇杆线调整

测试

测试

网友A:
不都说娃娃机是骗人的么?

网友B:
没玩过 不清楚据说是可以控制抓娃娃的电流 控制力度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都说娃娃机是骗人的么?

你说的是晚上7点就不能抓了,21点才知道有没有抓到那种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玩过 不清楚据说是可以控制抓娃娃的电流 控制力度

控制不松爪子的概率。

网友:
游戏机都骗人,每台游戏机每天都有指标的,完不成指标就会遭到修理

网友D:
有哪些功能可以设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玩过 不清楚据说是可以控制抓娃娃的电流 控制力度

随机数概率,管理员可以调的,玩多了赔本。很多是没抓住,抓不紧脱落,实际是初段大电流,后段小电流,看上去像抓不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是晚上7点就不能抓了,21点才知道有没有抓到那种吧?

这是个什么说法?

网友E:
这个东西是调概率吧,下次可以守机子,等别人一直抓不到走了后再上去抓是不是要好抓点?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东西是调概率吧,下次可以守机子,等别人一直抓不到走了后再上去抓是不是要好抓点? ...

是调概率,然后电流控制爪子力度。一般这个机器刚有人抓出来了,就不用在这抓了,一时半会抓不到了。

网友:
你先调好了,我去抓几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玩过 不清楚据说是可以控制抓娃娃的电流 控制力度

可以设置力度和中奖概率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哪些功能可以设置?

力度,中奖概率

网友:
看来赚钱有方法

网友:
这个 其实就是赌博从娃娃抓起

网友:
既然可以设置力度和中奖概率,抓娃娃的技巧就不是最主要的了。

网友:
问一下,这东西有没有抓的技巧啊。哈哈。

网友:
看来老板机器很多.

网友:
看来果然有猫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