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良明4v电池 usb电池制作

楼主(2023-02-27):
良明的4v电池有两种 一种是普通的鱼塘很多 也不贵 另外一种规格是带usb的 样子不一样  跟老款不通用
鱼塘搜了一下很贵 一百往上。省钱只能动动手了、、

上图 3d打印的
usb功能肯定没有 找不到那种大小的驱动板

里面塞了个6mos的电池保护板 装上可以用 3.0LG电芯杠杠的

废话不多说  上图

网友A:
良明带USB的4v电池有什么特殊用途?价格居然不菲。

楼主:
引用 网友A:
良明带USB的4v电池有什么特殊用途?价格居然不菲。

可以充电啊  而且新开发了一批4v工具 需要这种电池 老款不通用

网友:
图书电源产品使用,小众电源!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充电啊  而且新开发了一批4v工具 需要这种电池 老款不通用

usb的充电啊

网友:
这4V是直接输出的还是有稳压?

网友:
3d打印就是好

网友B:
之前买过几个都是温度保险烧了我在凸起来的地方开孔修好了,里面是大红袍,起子充电器卖掉了电池还有一个没修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之前买过几个都是温度保险烧了我在凸起来的地方开孔修好了,里面是大红袍,起子充电器卖掉了电池还有一个没 ...

网友:
拆开前面卡一个PCB板,正中焊个铜柱当正极,负极焊接一条铜片,双面胶黏在卡槽轨上,到尾部剪断翻边,盖子上转一个铜片进去,然后塞块纸皮进去,就是一把可以更换21700的趁手小工具。

网友(2024-04-18):
这种规则管状,PVC才是永远的神吧,强度拉满。即便外观,3d答应也不见得就会好看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