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ozwi插座点灯固件,支持小爱(优化版)

楼主(2023-02-27):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26003-1-1.html固件修改而来,感谢@snake43165

添加了心跳同步,默认通电为打开状态,修改开为蓝灯,关为红灯。

添加按键控制延迟。添加APP按键颜色,开为绿,关为灰

添加APP快捷组件显示

修复小爱同学无法找到设备的问题

修复按键和小爱开关不反馈APP和指示灯无效的问题

修改部分代码逻辑

app组件名为 btn-switch

实测IO0接CH340的GND 就行。8266的GND不用接线

ARDUINO刷写选 GENERIC ESP8266,不然定时任务断电消失

本来加了AP配网,后来发现断电WIFI还是不保存,不知道什么原因,后来删了。

网友:
8266都能刷吗?

楼主:
理论上改下IO脚都可以

网友:
ozwis是倒闭了吗?看到好多他家的插座系列都成了DIY必备了!

网友(2023-05-18):
我刷个8266放接线板里试试看

网友(2023-07-21):
试一试吧 网上一大把这样的插座 便宜还用

网友(2023-09-04):
哇哦,终于找到你!

网友:
能不能搞一个巴法云的,我喜欢巴法云。

网友:
晕啊,以为买了呢,结果………吐血

网友:
改了后是不是更好用了?

网友(2024-08-15):
烧录过程能否写一下,比如用什么软件烧录

网友(2025-01-23):
大佬,有教程吗

网友:
有没教程  大佬    纯小白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