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请问下开成MLC和TLC有区别吗?

楼主(2023-02-27):
发现不少颗粒都支持两种开卡模式,手里的两块朗科都是这种,论坛高手多,求教是不是开成MLC寿命会大大延长呢?
已经开了一块,不知道是不是设置问题,原厂是TLC开成MLC后1G测试速度下降了一百兆左右,10G测试基本没变化

网友:
图被论坛吃了你也不去反应一下

网友A:
一个垃圾128G QLCU盘,写10~20,死烂,放着不动文件自己损坏。
开成slc,变成32G了,写120

网友:
开城  SLC后   数据的安全性   能提高吗?

网友:
对 直接开成SLC最好。对 直接开成SLC最好。对 直接开成SLC最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个垃圾128G QLCU盘,写10~20,死烂,放着不动文件自己损坏。
开成slc,变成32G了,写120 ...

QLC可以开成MLC吗,容量降4倍太夸张了

网友:
开成SLC后数据的安全性能提高吗?

网友:
理论上寿命肯定有区别,关键是工具支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