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万集科技ETC里的 这叫啥电池

楼主(2023-02-27):
捡了个小东西,车上用的,一张卡,卡以失效,拆开后有两节电池,电压3伏多,还能开机,本身带一块太阳能板。

就是它。

打开前盖这是主板下边是两块电池。

这是太阳能电池板,背面。

主板,上边象天线。

电池型号,可惜不认识它。

渝通卡,以失效。

楼主:
发上的图片咋乱了?不会排序,大伙凑合的看看,谢谢。

网友A:
不能充电的锂电池,
谢谢分享~~

网友:
etc高速缴费

网友:
此乃ETC,电池应该一个是锂电池,一个是法拉电容。

我当初另一个,就用一年,后来标签就失效了。再次激活也没用,注销也不知道去哪注销。

就不用了,反正很少跑高速。

网友:
这不是ETC吗?里面一般有两个电池,一个一次性的锂电池,一个充电的锂电池。

网友:
偷偷告诉楼主,这玩意挂咸鱼还能换包烟钱

网友:
此乃以前版本ETC,电池应该一个是不可充电3.6v锂电池,一个是锂电容电池和法拉电容差不多。19年装了一个拆开只有锂电容电池,必须晒太阳充电,自己加装tc接口和4056充电板可以不用晒太阳了。。。后面的防拆开关启动过就必须重新激活,现在的简单了,找对厂家和发行商家,微信小程序照几张照片就可以激活,不要问我怎么知道的

网友:
锂硫电池,一次性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发上的图片咋乱了?不会排序,大伙凑合的看看,谢谢。

电池和太阳能改做手电筒吧。

网友B:
这玩意要是能改装成ETC离线读卡器就好了。

网友:
  涨知识啦。顶起来。

网友:
一次性的锂电池

网友:
还带太阳能电池板的。

网友:
亿维的 锂氩电池  一次性  不能充电不要拆。拆开后里面的气体滂臭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充电的锂电池,
谢谢分享~~

那它太阳能电池板是给那就电的?

网友:
老头,捡这个没啥用啊

网友:
ETC好多人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玩意要是能改装成ETC离线读卡器就好了。

可以啊,我的旧的就是读卡器,不过对于记账卡没啥用啊。

储值卡部里明令停发了已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