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神奇的江波龙颗粒,三星?2246XT+TLC?BGA152封装?完全看不懂!

楼主(2023-02-27):
2246XT主控,MLC颗粒?但颗粒顶多4CE,256G对应单颗64G,这就算做U盘也是可以的!
然鹅……

SLC?
不不不!

三星,316球,TLC!
这是个什么黑科技?46XT能上TLC!
牛批!
挖到个老帖子也是同款板,发现2258H可以玩,但316球只有双贴的2258H,显然这个CE数顶多160M的缓外速度,128G的容量也不值得这么玩。
U盘?
上转接贴,写入大波浪。
这就是异端呀!
然鹅,这还没完。
无聊从侧面看锡球……

这明显是152球呀!
好像……好像也还可以……
等哪天有个58H的板子就试试。

网友:
没有用过   学习一下

网友A:
这是江波龙封装的三星19nm TLC,是bga152封装的,并非316。这个颗粒可以上58H或56k,写入大波浪,4贴240G预计全盘写入150左右。

另外这个方案的固件目前没见人有,估计是订制固件不公开。

网友:
TLC MLC  QLC SLC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江波龙封装的三星19nm TLC,是bga152封装的,并非316。这个颗粒可以上58H或56k,写入大波浪,4贴240G预 ...

上58H和56K也是大波浪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上58H和56K也是大波浪吗?

是的,58H双贴缓外50+,不好用,比b0kb还差,我贴4贴开不了,有点奇怪

网友:
江波龙特有的2246XT上TLC,用的是自己的定制固件,没公开。
2246系列支持66bit/1KB的BCH ECC,理论上是能刚好hold住19nm的TLC的。但是写入速度不会太理想,更好的选择是拆了上U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58H双贴缓外50+,不好用,比b0kb还差,我贴4贴开不了,有点奇怪 ...

刚入了威刚2258G的板,回头试试...要是不行就上3268...

网友(2023-05-22):
今天遇到一个46XT+三星TLC,看来也只能拆了

网友(2024-06-26):
一块同样的板子挂了,没有固件开不了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