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邑TY-400 USB功能的使用

楼主(2023-02-27):
拆机图就不发了,网上很多,我也就不再发了,我买个这路由器重点是想用USB功能的还是USB3.0所以心动买了2个,结果买回来,不会用,USB共享打不开,TY-400  USB怎么用的,在咸鱼上到处推荐这个WIFI6 , 主要是便宜,现在升级到2089的最新版本,USB插上去管理那里可以看到,U盘也闪了,也看的到状态,但时输入\\192.168.0.1就是没有反应,太坑了,玩的人少,不会玩,有知道怎么用的吗?研究了一天,网上的教程试了还是不行,没有一个准确点的教程,后来终于试成功了,我就把教程发上来共享一下吧。

成功打开USB共享的方法,我用的1427的版本,默认好像是打开了telnet的功能的。

最后成功了,其实默认并不没有打开telnet,是要手工运行一下,浏览器打开下面这个地址,运行一下就行,打开的网页什么的不用管他。
1、http://wifieasy.cn/getDiagResult.json?step=-1&action=utelnetd-l /bin/sh  这个1427 1709  2028 版本,我都试过完全OK

网上很多教程用的是下面这个两个跟本不成功,要不就是不同版,路径不一样,所以不成功
这个不能用 我下载了别人的插件也还是不行,个这是要下载一个附件,放到U盘里,插入再运行,也不成功。
http://wifieasy.cn/getDiagResult.json?step=-1&action=`find/mnt/disk*/luyou -name "启动.sh"|awk'NR==1'`
这个也不行 经色的路径不一样
http://wifieasy.cn/getDiagResult.json?step=-1&action=utelnetd-l /mrdhb/sh
通过上面两个发现问题就是路径问题,不同版本,对应sh这个文件路径是不一样的。

2、插上U盘,或移动硬盘。
3、览器输入 http://wifieasy.cn/bcm/  或用管理IP 每个人的管理IP不一样我的是我改过的, http://192.168.168.5/bcm/
用户名:useradmin   admin(不同版本不一样)  密码:初始的,或自己改过的。
4、进入 Advanced Setup -> Storage Service -> Storage Device Info 这里就能看到U盘的信息了,下图是我的U盘信息。
5、进入 Advanced Setup -> Storage Service -> User Accounts
点击Add添加用户 Username: luyou  Password: 自己写,它是访问samba账号密码
2028  1709 固件,不能添加,那就是不用添加,默认共享了就不用,用户名和密码,更方便。
设置完成后。
6、打开putty.exe ,选telnet 输入IP 192.168.168.5, 默认23端口,进入后,不用输入用户名,或密码,直接输入输入 smbd -D 命令,就打开共享了。
下图所示直接输入smbd -D 回车就行。

最后还有个问题,因为我不太熟悉这些命令什么意思,上面的一定要按步骤来,是可以打开USB共享的,但是路由器,重新开机,或重启,共享又不行了,又要重复操作,又可以了,论坛能人多,有用这个路由器的吗?怎么样才能设置一次并保存,下次开机,直接插U盘什么的就能用。 网上这些教程好像是临时打开telnet,进行设置。

网友A:
这个路由有没有什么app管理?

网友B:
速度能达到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路由有没有什么app管理?

升级到2028,最新的,管理就是常用的都有,就多了,USB插上去,只能显示,识别到,和打开USB3.0。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速度能达到多少?????

升级到2028,最新的,管理就是常用的都有,就多了,USB插上去,只能显示,识别到,和打开USB3.0。

没打开USB3.0  大文 件也就30m就是2.0的速度,新版有的3.0开关,打开,好像也差不多,会影响2.4G,能当2.0用也行,就是没有什么固件,有的固件可能能打开3.0。

网友B:
引用 楼主:
升级到2028,最新的,管理就是常用的都有,就多了,USB插上去,只能显示,识别到,和打开USB3.0。

没打开 ...

emmmmmmmmm

这个速度实在是太慢了吧,可惜兆能M2的WIFI是残废的,要不然就完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emmmmmmmmm

这个速度实在是太慢了吧,可惜兆能M2的WIFI是残废的,要不然就完美了 ...

现在问题是,usb设置,保存不了,要搞定了这个,可以一个个,固件进行测试一下。要不然,这USB就是残废,鸡肋。

网友C:
这货其实用用还是可以的。和以前的便宜小娱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货其实用用还是可以的。和以前的便宜小娱一样。

是啊,现在很便宜了,还整了一个TY300,放客厅,本来要和这TY400给MASH的,没想到TY300没有网上说的信号那么差,就单个就够用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emmmmmmmmm

这个速度实在是太慢了吧,可惜兆能M2的WIFI是残废的,要不然就完美了 ...

m2wifi废的有何说法?咸鱼收藏了好几台m2和中移ax18,就是看上ipq6000了,准备下单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m2wifi废的有何说法?咸鱼收藏了好几台m2和中移ax18,就是看上ipq6000了,准备下单的了

...

兆能M2目前我在使用,刷的固件对WIFI的支持不是很好,实际速度跑不满200Mbps,你可以看看我那篇的折腾帖子

网友:
没有第三方固件,不好玩哈哈

网友:
留下脚印,回个本先哈。。。。。。。。

网友:
没有第三方固件

网友:
楼主太牛了,putty操作看不懂

网友:
既然不是很明白,就等稳定的固件吧,不过貌似最近搜不到啥稳定的固件。

网友:
把这个命令做成sh文件添加到启动项是否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