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修硒鼓打印机太脏了

楼主(2023-02-27):
经典的HP1020PLUS,这个还是买的翻新的。

公司用,家里已经有一个了,买相同型号目的就是万一坏了,2个还能拼一个

最近有一个硒鼓有问题,打印时喷出了好多墨粉。
非常脏,而且也没法打印了,打出来都是黑乎乎的。

以前拆机维修过家里那台,定影膜老化了。
拆机还是有点麻烦,首先尝试清理墨粉,用湿巾尽可能的把看得到的墨粉吸干净。
不过还是不行,喷出的墨粉太多了,齿轮上都是,再次尝试打印效果还是很差。

没办法只好拆机,这种有卡扣的设计我是比较讨厌的,网上的视频他们轻易的就把两侧盖板拆掉了,
我废了好大力气用螺丝刀撬开,还断了好几个卡扣。

没有彻底的拆开,不过也差不多了,清理的还算干净。
花了3个多小时,湿纸巾用掉了很多。

说实话,这种硒鼓的,真的清理很讨厌,如果不是自己家的真的不想去弄。

因为搞得非常脏。

最后的效果勉勉强强,打印出来纸面上是没什么墨粉了
不过前面边缘处还有一点,就凑合用得了

网友:
别人的垃圾桶里都是白色的湿纸,楼主却是黑色的干纸

网友A:
不应该上气枪一顿猛吹?

网友:
我的兄弟激光打印机放了一年多,全黑,懒得修了,直接扔了

网友:
弄这个太埋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应该上气枪一顿猛吹?

不能吹啊,碳粉有害的,
吸入肺部有毒的

不过修这种打印机多多少少会吸进去一点

能不修就别修了,今后硒鼓加粉我也不搞了
直接某多多买兼容的硒鼓,便宜也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应该上气枪一顿猛吹?

不提倡哦,这碳粉,进了呼吸道就危害太大了

网友B:
我有个惠普的 换了新墨盒 打印还是有些浅  是不是也是这个定影膜老化了呀

网友:
这年头,成品碳粉盒20多元,带硒鼓的架子50多元。我现在一盒碳粉用完,换全套80元。打印质量杠杆的。再也不用和黑黑的碳粉接触了。

网友:
四周塑料外壳都拆下来 找一个空旷的地方直接用吹风机吹就可以了

网友:
吹的话就离报废不远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有个惠普的 换了新墨盒 打印还是有些浅  是不是也是这个定影膜老化了呀

不一定,也许是碳粉规格不对,或者是阴极线有问题。

网友:
至少带一个碗型N95防护一下,再少也危害。。。

网友:
看起来里面设计还挺复杂的。

网友:
一边吹风吹,一边吸尘器吸,话说这个1020PLUS确实好用,也不产了。

网友:
这东东能凑合用得了。

网友:
用的不多的,那就凑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一定,也许是碳粉规格不对,或者是阴极线有问题。

也是买的二手的 换了新的硒鼓了  应该不是硒鼓问题  凑合用吧。。

网友:
修这个的确脏,最好是在通风好的房间里,还得戴口罩。

网友:
灌粉的,灌墨的,当年有个雅号:黑手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