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养] 多了两个坑 有什么便宜的涂料可以保护车漆的吗?

楼主(2023-02-27):
不在意外观 哪怕玻璃胶也行  只要糊一坨上去能防晒防水防锈就行

停在一个祠堂下面,上下都是一大块空地,落差一米多。经常有小孩在玩耍,下面大概也停了十多辆车子。估计是让小孩在玩石头大战的时候误伤了。车顶一个坑,尾箱盖一个坑。

空地停了一周左右,昨天出去玩一圈回来停别人楼下路边一晚(平时也有不同车停 按理应该不会故意扔东西下来吧),早上去洗鸟粪才发现。

之前车漆龟裂还没处理,这下直接多2个坑了。 车顶和尾箱有没可能是路上大车的小石子蹦的?

网友:
用502,多次涂上去,封闭它。

网友:
搞点黄油涂上不会生锈

网友:
铸工胶应该可以试试

网友:
同色补漆笔,估计就是指甲油

网友:
这颜色,刚开始我以为是底下的防锈漆呢

网友:
淘宝的补漆笔去买一根就行,不会掉的。

网友:
4s补漆一个面才800,全套几千块就ok,你可以花几万弄个隐形车衣保护车漆。

网友A:
20块买一支9000耐侯胶点上,干了后什么环境下都不会脱落,还是软的,抠都抠不下来的那种!

网友:
这种小的划伤都是用的补漆笔,简单处理一下,等以后有机会了在做烤漆。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块买一支9000耐侯胶点上,干了后什么环境下都不会脱落,还是软的,抠都抠不下来的那种! ...

有腐蚀性不?

网友:
不在意外观,用原子灰。再用补漆笔

网友:
直接无视,不理不补。

网友:
贴个贴纸上去,,,

网友:
用指甲油,应该能买到你这种颜色。我黑色车小坑就用的指甲油

网友:
指甲油容易脱落,耐候性不佳,我车被小石子打穿底漆是用自喷漆调一下色,用牙签涂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