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懂就问,请教大侠,鹰眼小飞手2代接收机电量显示问题

楼主(2023-02-28):
请教各位大侠,我有一几年前买的鹰眼小飞手2代5.8G接收机,一直使用挺好,没故障。最近使用后,老是提示电池电量低,然后很快就没电,然后关机。

我估摸是不是电池废了,充不上电了。拆开后,电池完好,没鼓包,然后单独充,充满4.2v,正常的啊。

然后又装上机,依然显示电量低,大概2分钟自动关机。不死心,又换了一块自己组装的18650两并的电池,还是显示电量低。
幸运的是,机器自带了一个microusb接口,我试了,可以用充电宝供电,这个倒是正常的。唯独这个内置的电池供电模块,不知道是不是出问题,不太懂电路,只是能简单焊接元器件等操作。

求助群头大神,估摸一下,大概是什么地方出问题。

跪谢了。。

网友A:
就是电池不行了,换新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电池不行了,换新电池

换了电池,不行

网友B:
是耗电异常,还是只是电量显示异常,虽然电量低还是能正常使用,有没有量下提示电量低的时候和不提示的时候,电池的实际电压分别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耗电异常,还是只是电量显示异常,虽然电量低还是能正常使用,有没有量下提示电量低的时候和不提示的时候 ...

这个板子有两个供电输入,一个是主板上的接点,输入是3.7v。另外就是专门有个usb接口的输入,5v。
usb接口输入的时候,我试了用电脑端和充电宝,都可以正常供电,显示也正常。
用主板上的接点输入3.7v时,一开机,就显示电量低,然后自动关机,不管用电池,还是降压得到3.7v输入,都提示电量低,然后关机。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板子有两个供电输入,一个是主板上的接点,输入是3.7v。另外就是专门有个usb接口的输入,5v。
usb接 ...

这一类问题的检修最好用个可调电源适当调高电压到4V接在电池的接点上,如果不在关机,那大概率就是电池电压取样电路的电阻不正常,如果还是关机,除了取样电路还要考虑电池供电部分的电路是否有其他芯片,比如稳压或者升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一类问题的检修最好用个可调电源适当调高电压到4V接在电池的接点上,如果不在关机,那大概率就是电池电 ...

我之前已用调压电源试过了,照样显示低电并关机。本人电路方面知识欠缺,正在努力脑补试试,不知道怎么检测。

网友:
有可能是电池端的取样分压电阻的阻值变了,或者充电IC坏了。

网友(2024-03-14):
过来学习一下,谢谢了!

网友(2024-09-08):
可能 DC/DC部分出问题了

网友:
用充电宝供电,提供的是5伏电压,所以能正常工作,电池接入点,电池如果3.7伏肯定电压不足,充满电在4.2伏,电池果测量出来也是4.2伏,接入也出现这问题,一方面是上面所说的电压采样的分压电阻出问题,可以按着电池正极一种查找一下,找到这两电阻测量一下分压点的电压值是多少,和电阻标称值是否正常,但一般这电阻很少会烧坏,另一原因电池只有4.2伏,这板子应该有部分电压要达到差不多5伏才能正常工作,板子上应该有相应的DC/DC,升压到5伏的,因为也看到有一个功率电感存在,这部分可能是DC/DC升压到5伏部分,检查一下是否正常

网友D:
另外检查一下板上电池的充放电,是否有保护芯片,即过放保护部分,通过是电池负极会先接入一片MOS芯片,如果过放,MOS开路断开从而保护电池,也可能这个MOS内阻增大,导致输入电压下降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另外检查一下板上电池的充放电,是否有保护芯片,即过放保护部分,通过是电池负极会先接入一片MOS芯片,如 ...

感谢老铁的指示,我慢慢排查一下。

老铁是行家啊,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