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大神们这个是什么三极管 微信收款机上的找不到相同型号

楼主(2023-02-27):
微信收款机上的找不到相同型号,不知道用什么零件可以替换

网友:
这个这么多脚还叫三极管吗,是个IC吧

网友:
这不是三极管

网友:
是六个脚的集成电路

网友:
看到旁边的二极管,这个芯片很有可能是处理器的供电芯片

网友A:
真是连问问题都不会啊,好容易照个大特写,丝印还是烧穿的,想看看外围吧,你到好还直接把旁边给涂白了,是怕别人知道的太多帮你猜出型号吗?你这骚操作没谁了 好在还有个全景图看着就是个sot89-5封装的ldo

网友:
带控制开关的线性稳压芯片,不知是3.3V还是1.8V还是

网友:
板上标记是U6,应该是个集成块。

网友:
POS机吗,修啥啊再拍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真是连问问题都不会啊,好容易照个大特写,丝印还是烧穿的,想看看外围吧,你到好还直接把旁边给涂白了,是 ...

涂白这骚操作可以,是有什么致命的秘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真是连问问题都不会啊,好容易照个大特写,丝印还是烧穿的,想看看外围吧,你到好还直接把旁边给涂白了,是 ...

不懂→别人什么途径懂的都不思考→自己也不会去试走这个途径→永远不懂

网友:
重新发一张不涂白的图,没准有人能根据周围的原件看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是连问问题都不会啊,好容易照个大特写,丝印还是烧穿的,想看看外围吧,你到好还直接把旁边给涂白了,是 ...

涂白的原因是在百度识别这个芯片,但是识别不出来,没啥特别意思

网友:
右下角的芯片看不清上面的字,芯片要从45度角拍摄,才有可能拍清楚上面的字,在搜索网站输入芯片上的字有可能找到电路图。

网友:
就一个电源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