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拆解迪优美特机顶盒

楼主(2023-02-27):
见一4根天线的白色盒子,拿在手里掂一下不足2两,从后面就能看到里面小小的线路板,看后面的接口判断是播放器,有HDMI接口,可以一玩,虽然家里不缺播放器,还是花2元带回。

4根天线,豪华大气

天线颜色不一致,有戏

露出庐山真面目

让我给断了无用的根

接上电视,开机有画面,显示DYOS,一会然后进入界面,因为没有遥控器,插上鼠标能见到移动鼠标,但左键右键都无效,按说安卓系统支持鼠标操作呀,显然自带系统不是安卓的。

因为进入系统很慢,百度了下说需要刷机,明天有空就试一试。

网友:
2017年还有不是安卓的吗?

网友A:
有个品索,铁壳的,重量倒是很足,里面和这个一样

网友:
要是真16g还可以玩玩

网友:
还有RCA插座,应该比较久远了。

网友:
看上去不错啊。很干净,就是感觉老了点

网友:
看接口,应该是老产品了。

网友:
有一个一样的  没什么用了

网友:
rk3128太老,我适配了个Android7就运行比较慢了

网友:
各位老师好 我的迪优美特S8系统卡顿  刷机15百分报错  成砖 放弃原系统卡顿好像 F 有坏块  楼主三思

网友:
阿里云刷安卓  成砖

网友:
DYOS是阿里云系统 卡顿是EMMC有坏道 刷安卓百分百砖

网友:
可以刷机当贝桌面

网友:
16G的,比现在的好多都大。我的都是8G的。
就是芯片是3128,这个芯片就很一般了。

网友:
感觉老了点

网友:
便宜倒是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个品索,铁壳的,重量倒是很足,里面和这个一样

同时看到的还有1个,也是4根天线,铁壳,表较重,壳子有啥用处呢?当时没想出,所以没那

网友:
也就当个投屏器用用吧。阿里云垃圾系统,谁用谁知道。

楼主:
找了2个固件,刷机时提示“测试设备失败”,看到有的帖子说除了按住按钮外还需要短接点,这个机器的短接点在哪里?知道的坛友给说一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