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U盘恢复

楼主(2023-02-27):
一个32G的U盘,没怎么用。前些时用大白菜还是老毛桃做成U盘启动盘,而后就无论怎么都弄不回普通U盘了。没辙量产吧,华艺6919,开始是量产成功了的,但是容量变成了8G,但第二天再用的时候,提示需要格式化,但是又无法格式化,写保护。用软件看确实只读,引导分区非逻辑分区。想了各种法子,就是恢复不回来了,各位大佬,给出出主意,看有什么办法没有,谢谢

网友A:
首先我不是大佬。
其次是这种情况只能是量产了,何况你还有量产软件;所以就翻来覆去的搞吧,要么你把它搞定,要么你把它搞废,估计没第三种选择了。

网友:
估计颗粒不行了。放弃吧

网友: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扔了

网友B:
我一个从裤兜里掏出时掉地上了,
拣起来就成了“无法识别的USB设备”了。

网友:
你量产后只有8g,说明有问题,你换个量产工具版本重试下,容量要肯定要32G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一个从裤兜里掏出时掉地上了,
拣起来就成了“无法识别的USB设备”了。 ...

拆开加焊一下再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拆开加焊一下再试试

拆开了,但只有电烙铁怕是没法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一个从裤兜里掏出时掉地上了,
拣起来就成了“无法识别的USB设备”了。 ...

老的有晶振,不能摔,容易坏,新的应该没有了

网友D:
白菜软件里有归还空间,归还就可以了,不行的话用分区软件,这种盘应该就是分了两个区,重新分区就可以,现在你只能再量产试试了

网友:
我是进来学习的

网友E:
用DG分区软件试试

网友:
这个主控    少见

网友:
内部可能有问题,量产了可能也用不久。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我不是大佬。
其次是这种情况只能是量产了,何况你还有量产软件;所以就翻来覆去的搞吧,要么你把它搞 ...

现在是量产都搞不定了,电脑能识别,但是量产工具不识别

楼主:
引用 网友D:
白菜软件里有归还空间,归还就可以了,不行的话用分区软件,这种盘应该就是分了两个区,重新分区就可以,现 ...

这个试过,不能完成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DG分区软件试试

试过,灰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