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360 T7 WIFI6 AX3000路由器拆机

楼主(2023-02-27):
运营商定制版的360。
外壳看起来朴实无华,标都看不清。
立式的,省桌面,但是本身特别轻了,如果网线太重不太稳。
硬件是全套MTK的方案,做工挺low的,但是性能用起来感觉还OK,发热量不大。

楼主:
补一张标注图

网友A:
散热片底下是什么?

网友B:
没有功放之类  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散热片底下是什么?

没啥,芯片和散热片分别在两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功放之类  不行

射频芯片集成了FEM

网友:
把路由器做成立式的就是耍流氓。怎么放都不稳,也就是说这路由器不稳定。买不得。

网友:
不管有没有东西,路由器越做越大,越大卖的越贵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散热片底下是什么?

底下是铜箔,铜箔跟另一面的CPU和无线芯片底座相连,芯片的热量从铜箔版的大量过孔传递到背面的铝片进行散热。

网友:
散热片 挺大的

网友:
看着好简陋的风格

网友:
散热片很大啊。性能如何 ?

网友:
看起来一般

网友:
屏蔽罩都省了

网友:
联发科全家桶……
散热片怎么装在背面?

网友:
从后面看有点像以前的显像管电视。

网友:
散热器看起来挺舒服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底下是铜箔,铜箔跟另一面的CPU和无线芯片底座相连,芯片的热量从铜箔版的大量过孔传递到背面的铝片进行 ...

还不如直接贴在芯片上面效果更好!

网友:
网变的成本好像低了,这个搭配方案比较少

网友:
原来大多数是5口的,为什么现在基本都是4口的了?不够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