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下班回家捡到一个GPS定位捉奸器,直接拆了!

楼主(2023-02-27):
下班回家捡到一个GPS定位追踪器,直接拆了!这个GPS定位器底部是带磁铁好像汽车用的,拆开后可以看到流量卡和一次性CR123A电池(不可以充电)...........疑问!卖车的应该不会用这种一次性追踪器的,那是不是捉奸器呢

网友:
这。。。。。此面向敌!

网友:
那个是光敏电阻吗?

网友:
传说的侦探道具?

网友:
黑卡,只要吸上自己不会掉

网友:
B站上看过买抵押车的都到全屏蔽的改装房里把GPS全都拆光,甚至油箱里也不放过检查

网友A:
突然想到一个画面,别人在某宝上买来放他媳妇包里监控他媳妇去什么地方了,然后今天晚上他媳妇没回家,他就拿着刀根据定位来找你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突然想到一个画面,别人在某宝上买来放他媳妇包里监控他媳妇去什么地方了,然后今天晚上他媳妇没回家,他就 ...

不得不佩服你的想象力

网友:
得到元件若干。

网友:
拆下感光面就会感光,终端就会知道暴露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突然想到一个画面,别人在某宝上买来放他媳妇包里监控他媳妇去什么地方了,然后今天晚上他媳妇没回家,他就 ...

我就用这个帮姐的小姐妹成功抓获她老公外面保养女人,买了用一次就帮她小姐妹赚了几套房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就用这个帮姐的小姐妹成功抓获她老公外面保养女人,买了用一次就帮她小姐妹赚了几套房 ...

懂技术,坏点子多,手机的定位功能开启,直接定位到人,哈哈哈

网友:
好东西,改造一下继续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就用这个帮姐的小姐妹成功抓获她老公外面保养女人,买了用一次就帮她小姐妹赚了几套房 ...

这,,,,,

网友:
不只捉奸一种功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得不佩服你的想象力

不写侦探小说可惜了!

网友:
你提成了几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