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创米爱飞迅CMLYQ706X WIFI6 AX3000路由器拆机

楼主(2023-02-27):
创米出品的运营商定制版。
外壳看起来十分虚胖。
高通的方案,WIFI6 AX3000。

网友A:
赶紧把USB加上

网友:
mtk在wifi5玩够了,现在wifi6到高通玩了

网友:
做工还可以,天线不是直接焊在电路板上面,方便日后升级

网友:
哈哈哈,USB孔还空着呢。补上吧

网友(2023-06-27):
我在鱼也淘了个706x,但是有线默认锁200M.具体情况是LAN1和2锁200M,lan3锁100m。恢复原厂短暂测速千兆,出现路由器设置界面就锁200M。怎么设置都不变。测WIFI 5G更奇怪下载300M,上行只有30M.找资料这款有不少相同马甲款  联通VS010  移动706H 。不知道楼主这款是不是也是默认原厂锁200M。如果是正常没锁的,看能不能提取个固件升级刷下。或者有什么设置正常方法。 我宽带是移动千兆试用一年米,电脑接光猫测是千兆。

网友B:
刷了集客固件,忘记备份原厂固件刷不回去了,楼主方便给个原厂固件么?万分感谢

网友(2023-08-11):
引用 网友B:
刷了集客固件,忘记备份原厂固件刷不回去了,楼主方便给个原厂固件么?万分感谢 ...

您集客怎么刷的?能直刷么?

网友(2024-03-17):
这玩意能刷openwrt吗?

网友(2024-08-09):
刷个固件看看!

网友:
散热器挺大的啊

网友:
我想看看什么操作界面啊

网友:
没有厂商固件更新维护,真的蛋疼啊!能普遍稳定使用吗?就做ap,扩展无线用

网友(2025-01-11):
引用 网友A:
赶紧把USB加上

这直接焊上好使吗?

网友:
这直接焊上好使吗

网友:
这玩意能刷OP就好了

网友:
wifi6时代,mtk的无线很好用,mt7916芯片组信号很好,很稳定,我也有高通的ax3000方案路由器,哪吒,个别人觉得信道稳定性还是mtk的好

网友(2025-03-10):
做工用料意外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