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46XT-128g开卡只识别60G?师傅帮忙看看

楼主(2023-02-27):
2281上拆的颗粒,之前这块买坛友的,当移动硬盘用,放置了5年左右再拿出来不识别了,索性拆下弄到了2246XT,

插入硬盘盒识别到芯片,容量选择自动,成功开出60G

打开CE

设置没有改动,默认

PS: 1.是设置哪里没有选对?
        2.芯片焊接有问题(已经肉眼排查很多次了没有短路Pin)
        3. PCB 板子上有跳线电阻?

望懂得师傅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A:
应该是闪存焊接的问题吧

网友:
搞错了,tsop没有要求rce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闪存焊接的问题吧

是不是上板之前没有清空?

网友:
我的感觉同2#

网友B:
发背面照片看一下

网友C:
2258XT我碰到过这种情况,只能用某一版本软件开,而且要选择B0KB才行,用其他版本或选择其他颗粒都是容量减半。2246会不会同样

网友:
Ptest改成originalbad试试

网友D:
你这个是用烙铁还是风枪吹的,sop48用烙铁焊感觉很难,引脚连锡很难去除,尤其是拆机的颗粒加拆机的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发背面照片看一下

背面PCB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2258XT我碰到过这种情况,只能用某一版本软件开,而且要选择B0KB才行,用其他版本或选择其他颗粒都是容量减 ...

对,我换了9个不同版本的,有的直接卡各种Fail 有的识别30G开成功,很神奇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是用烙铁还是风枪吹的,sop48用烙铁焊感觉很难,引脚连锡很难去除,尤其是拆机的颗粒加拆机的板子 ...

烙铁焊的,拆时加焊油刀头脱焊,焊之前颗粒引脚上一层松香再定位上一点点焊锡脱一下,有连锡就刷一下烙铁头沾松香脱连锡处就吸下来了,相比新颗粒确实容易连锡难焊

网友:
会不会是贴的位置错误引起的呢?

网友:
CE缺的这么整齐,加焊下主控试试,或者换个板子

网友:
排除焊接问题,容量可以手动选择。。。。要么固件不对。。

网友:
CE都没认全。CCME是2CE的,8片总共应该有16CE,你这才8CE。拆了重来一遍吧,不要一起焊好再上机,上一片看一下,问题很容易找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