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修理一个博世手电钻,修了得一个多小时,赔本了

楼主(2023-02-27):
客户说电池不耐用了 年岁多了,这个我还第一次修,电池和机器一体,为了换个电池得全部拆烂,电池快拆插头式设计,二根线 貌似没有协议类,电池有支架换了电池后塞不进去 ,反正最后我装了好多次才装好 里面线布局太紧凑 修了得一个多小时 赔本了

网友A:
修了得一个多小时 赔本了,你收了多少钱,赔本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修了得一个多小时 赔本了,你收了多少钱,赔本了。

估计又是10块20块的…

网友:
这是在给谁修理的

网友:
估计要得低了

网友:
12v动力电池,有刷电机

网友:
重要是在给谁修理

网友:
肯定是给客户修理啦。自己的修只会搭时间,没有什么亏不亏的。

网友:
楼主估计又是只收电池钱,没收手工费

网友C:
赔的是人工费吧

网友:
还是有刷机比较皮实耐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估计又是10块20块的…

10块20块的确定不是现代活雷锋

网友:
先往高了叫,吃得消的就修。这样效率更好。

网友:
换这种电池先用电磨把焊点磨薄,一撬就下来,换上新电池,直接用原来的镍片焊接,又快又美观,还节约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C:
赔的是人工费吧

拆了装 装了拆好几次 愁死了

网友:
下次就赚了

网友:
感觉有时候人工都不值钱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