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帮客户组装几块电动自行车锂电池组

楼主(2023-02-27):
客户淘的库存电池 客户淘的外壳套件,回来拆就电池 打磨多余镍片,最后电池安装入支架在焊接,最后焊接保护板 焊接成品时候输出负极线碰了电池组、直接烧透了一节电池,我有抠出来换一节,费事大约6-7小时 不大好搞 改了电量显示 保护板有温控开关连接外壳启动,我收费180赚了个工钱

网友:
点焊焊点还可以

网友A:
借楼主宝地请教一个问题:两块锂电池组能串联使用吗?比如两块规格一样的、带保护板的12v锂电池组(充电、输出同口)串联作为24v使用?
淘宝有卖家说这样做会烧保护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借楼主宝地请教一个问题:两块锂电池组能串联使用吗?比如两块规格一样的、带保护板的12v锂电池组(充电、 ...

电压相同的就可以并联无关容量(当然不能差太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借楼主宝地请教一个问题:两块锂电池组能串联使用吗?比如两块规格一样的、带保护板的12v锂电池组(充电、 ...

电压容量一样就可以串联使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电压相同的就可以并联无关容量(当然不能差太多)

仔细看文字啊,我说的是“串联”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仔细看文字啊,我说的是“串联”

内阻容量完全一致才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借楼主宝地请教一个问题:两块锂电池组能串联使用吗?比如两块规格一样的、带保护板的12v锂电池组(充电、 ...

两组带保护板的电池增加容量可以,增加电压不合适,容易烧板子。

网友:
我手里还有好多电芯吃灰一直没组

网友:
这种不用重新给分容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借楼主宝地请教一个问题:两块锂电池组能串联使用吗?比如两块规格一样的、带保护板的12v锂电池组(充电、 ...

会烧保护板,但好像是有允许串的保护板,那个耐压值高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会烧保护板,但好像是有允许串的保护板,那个耐压值高

直接去掉保护板可以不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直接去掉保护板可以不

如果保护板上面元件耐压达到25V以上,应该就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保护板上面元件耐压达到25V以上,应该就没有问题。。。

我觉得可以去掉原来保护板 然后2个电池串联在换个适配的保护板

网友F:
这外壳,有点担心防水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外壳,有点担心防水

这外壳没事 特殊位置放置电池竖着放 特殊角度  再说了这个车是自行车的 很多时候可能会进库

楼主:
今天又来找我捣鼓点电池

网友G(2023-05-19):
能用26650做电动车电池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能用26650做电动车电池吗

万事皆可能,电压电流满足要求即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