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问个优利德3010电源维修的问题 编码轮乱跳

楼主(2023-02-27):
去年买的优利德3010电源,电流的编码轮乱跳了,电压的不好用但是还能用,感觉就算有保修,邮费也够配件了。咨询下,有没大侠遇到类似问题?怎么解决或者升级比较好?

网友A:
一年就坏那也太快了,比我那个最便宜的坏的还快啊。能保修就保修吧,保修不怕邮费贵,主要是怕返修时间长,最起码也要一个礼拜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年就坏那也太快了,比我那个最便宜的坏的还快啊。能保修就保修吧,保修不怕邮费贵,主要是怕返修时间长, ...

实际上还不到1年,而且用的很少,以前有一个宁波求精电源也是编码轮乱跳了,发回去修好,用不了几天又坏,不说快递费,机器来回快递也受不了。有没有了解能升级这个编码轮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实际上还不到1年,而且用的很少,以前有一个宁波求精电源也是编码轮乱跳了,发回去修好,用不了几天又坏 ...

电位器的还会搞,编码器的话还没试过,直接换一个试试呢,可能只是编码器本身坏了,就像鼠标滚轮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位器的还会搞,编码器的话还没试过,直接换一个试试呢,可能只是编码器本身坏了,就像鼠标滚轮一样 ...

鼠标很熟悉,这个东西没弄过,想看看有没人弄过

网友:
看看有没人弄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鼠标很熟悉,这个东西没弄过,想看看有没人弄过

我弄过电位器的,编码器的也是刚买的新的还没看过到底啥样

网友:
旋转编码器很多的,买同规格的换上就行了。其实厂家的配件也未必是高级品,可能还不如你在淘宝上买的呢。

楼主:
看来需要以后拆开看看编码器型号了。

网友:
一般就是编码器不良,先拆开确认型号再买啊,常见的有一定位一脉冲和两定位一脉冲的,